抛砖引玉之七“八路实时控制系统”

楼主(2017-09-27):
一直想做个多路实时控制器,实现自动控制。网上找了几个实例不满意,还是自己攒一个与网友分享。

/*********************************************************************************/
//项目名称: 智能实时八路继电器控制系统
//单片机  :STC89C52RC
//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宏定义*****************************************/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S1302端口引脚定义**********************************/
sbit SCLK = P3^5;         //控制数据时钟
sbit IO   = P3^6;         //数据口
sbit RST  = P3^7;         //使能端、复位端

/*****************************写时分秒地址定义************************************/
//INT8U DATA[]={};          //初始化使用
#define write_nian 0x8A
#define write_yue  0x88
#define write_ri   0x86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读时分秒地址定义************************************/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bit miao_flag=0;
bit flag;
INT8U miao_num;
//INT8U Dmiao;
INT8U shi,fen,miao;  //读出数据存储变量

/*****************************继电器端口引脚定义**********************************/
sbit COM1 = P0^0;                 //第一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2 = P0^1;                 //第二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3 = P0^2;                 //第三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4 = P0^3;                 //第四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5 = P0^4;                 //第五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6 = P0^5;                 //第六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7 = P0^6;                 //第七路继电器控制
sbit COM8 = P0^7;                 //第八路继电器控制
INT8U ON_OFF_number = 0, COM_number = 0, MODE_number = 0;
INT8U SMG_display = 0;
INT8U SET_COM1,        SET_COM2, SET_COM3,        SET_COM4, SET_COM5,        SET_COM6, SET_COM7,        SET_COM8;

/*************************** 8路继电器开关时间数列********************************/
INT8U JDQ_ON_OFF[10][4]=
{
        0, 0, 0, 0,        0,
        9, 15, 9, 15,
        9, 17, 9, 50,
        9, 16, 9, 26,
        9, 18, 9, 45,
        9, 19, 9, 39,
        9, 21, 9, 40,
        9, 26, 9, 48,
        9, 20, 9, 30,
        0, 0, 0
};

/******************************按键端口引脚定义***********************************/
sbit KEY1 = P1^0;         //设置继电器通道1-8
sbit KEY2 = P1^1;         //设置定时功能
sbit KEY3 = P1^2;         //小时加
sbit KEY4 = P1^3;         //分钟加
sbit KEY5 = P1^4;         //时钟设置
sbit KEY6 = P1^5;         //时钟加
INT8U KEY_number=0;
INT8U SHI_shi, SHI_ge, FEN_shi, FEN_ge;
INT8U on_shi, on_fen, off_shi, off_fen;
INT8U JDQ_shi, JDQ_fen, JDQ_miao;

/*****************************功能LED端口引脚定义*********************************/
sbit GREEN_LED   = P1^6;   //黄灯亮设置继电器打开时间
sbit YELLOW_LED  = P1^7;   //绿灯亮设置继电器关闭时间

/*****************************蜂鸣器端口引脚定义**********************************/
sbit BUZZER = P3^4;

/***************************数码管引脚/真值表定义*********************************/
#define DUAN P2           //段选
sbit SEC  = P2^0;        //
sbit WE_1 = P3^0;        //千位选
sbit WE_2 = P3^1;        //百位选
sbit WE_3 = P3^2;        //十位选
sbit WE_4 = P3^3;        //个位选
INT8U code SMG_array[]=
{
        0x03, 0x9F, 0x25, 0x0D, 0x99, 0x49, 0x41, 0x1F, 0x01, 0x09           //自定义共阳码
};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j;
        for(i=0; i<ms; i++)
                for(j=0; j<110; j++);
}

/*******************************蜂鸣器函数****************************************/
void Buzzer(INT16U Number,INT8U Time)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音频
{
        INT8U h,j;
        INT16U i ;
        for (h = 0; h < Number; h ++)
        {
                for (i = 0; i < Time; i ++)
                {
                        BUZZER = ~BUZZER;               //BUZZER取反
                        for (j = 0 ; j < 100 ; j ++);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_ms(100);                         //间隔时间
        }
        BUZZER = 1;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
}

/***************************定时中断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_init(void)  //定时50ms一个中断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IE   = 0x82;
        TR0  = 1;
}

/******************************DS1302读函数***************************************/
INT8U READ_1302(INT8U add)
{
        INT8U i,date;
        RST=0;   //禁止读写数据
        for(i=0;i<8;i++)
        {
                RST=1;
                SCLK=0;
                IO=add&0x01;
                add>>=1;
                SCLK=1;
        }
        for(i=0;i<8;i++)
        {
                if(IO)
                date=date|0x80;
                else
                date=date|0x00;
                SCLK=1;
                date>>=1;
                SCLK=0;
        }
        RST=0;
        date=date/16*10+date%16;//进制转换 16转10进制
        IO=0;     //数据读完后,IO口必须为0,不然小时一直显示85
        return date;
}

/******************************DS1302写函数***************************************/
void write_1302(INT8U add, INT8U dat)
{
        INT8U i;
        RST=0;     //禁止读写数据
        SCLK=0;
        for(i=0;i<8;i++)    //写地址
        {
                RST=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0;
                IO=add&0x01;
                add>>=1;
                SCLK=1;
        }
        for(i=0;i<8;i++)    //写数据
        {
                RST=1;    //允许读写数据
                SCLK=0;
                IO=dat&0x01;
                dat>>=1;
                SCLK=1;
        }
        RST=0;
}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void)      //设置时间用一次即可
{
        flag=READ_1302(0x81);
        if(flag&0x80)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读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6);
        write_1302(write_fen,0x49);
        write_1302(write_shi,0x14);
        write_1302(0x90,0xa5);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读写操作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time(INT8U shi, INT8U fen)
{
        WE_1 = SMG_display;
        DUAN = SMG_array[SHI_shi=shi/10];
        delay_ms(5);
        WE_1 = 1;
        WE_2 = SMG_display;
        DUAN = SMG_array[SHI_ge=shi%10];
        delay_ms(5);
        WE_2 = 1;
        WE_3 = SMG_display;
        DUAN = SMG_array[FEN_shi=fen/10];
        delay_ms(5);
        WE_3 = 1;
        WE_4 = SMG_display;
        DUAN = SMG_array[FEN_ge=fen%10];
        delay_ms(5);
        WE_4 = 1;
}

/***************************继电器控制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set(INT8U set_shi, INT8U set_fen)
{
        WE_1 = 0;
        DUAN = SMG_array[set_shi/10];
        delay_ms(10);
        WE_1 = 1;
        WE_2 = 0;
        DUAN = SMG_array[set_shi%10];
        delay_ms(10);
        WE_2 = 1;
        WE_3 = 0;
        DUAN = SMG_array[set_fen/10];
        delay_ms(10);
        WE_3 = 1;
        WE_4 = 0;
        DUAN = SMG_array[set_fen%10];
        delay_ms(10);
        WE_4 = 1;
}

/******************************读取时间函数***************************************/
void READ_time(void)
{
        fen = READ_1302(read_fen);
        shi = READ_1302(read_shi);
//        if(shi<shi)
//                Buzzer(2, 100);          //整点报时
        DISPLAY_time(shi, fen);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void)
{
        if(KEY5 == 0)           //时钟设置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if(KEY5==0)
                {
                        while(!KEY5)
                        Buzzer(1,100);
                        DISPLAY_time(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KEY_number ++;
                        if(KEY_number == 1)        //分闪烁
                        {
                                write_1302(0x8E,0x00);  //
                                write_1302(write_fen,0x80);
                        }
                        if(KEY_number == 3)         //时钟启动
                        {
                                KEY_number = 0;
                                write_1302(write_fen , 0x00);
                                write_1302(0x8E, 0x80);  //保护取消
                        }
                }
        }
        if(KEY_number == 1)        //分钟调节
        {
                if(KEY6 == 0)       //加
                {
                        delay_ms(10);
                        if(KEY6 == 0)
                        Buzzer(1,100);
                        {
                                while(!KEY6)
                                DISPLAY_time(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fen++;
                                if(fen==60)
                                fen=0;
                                write_1302(write_fen,fen/10*16+fen%10); //写入1302
                        }
                }
        }
        if(KEY_number == 2)
        {
                if(KEY6 == 0)
                {
                        delay_ms(10);
                        if(KEY6 == 0)
                        Buzzer(1,100);
                        {
                                while(!KEY6)
                                DISPLAY_time(shi,fen); //加上这句,按键按下就不会闪
                                shi++;
                                if(shi==24)
                                shi=0;
                                write_1302(write_shi,shi/10*16+shi%10);
                                READ_time();
                        }
                }
        }
}

void JDQ_ON_OFF_IF(void)
{
        JDQ_miao = READ_1302(read_miao);
        JDQ_fen  = READ_1302(read_fen);
        JDQ_shi  = READ_1302(read_shi);
        if(JDQ_ON_OFF[SET_COM1][1]!=JDQ_ON_OFF[SET_COM1][3] || JDQ_ON_OFF[SET_COM1][2]!=JDQ_ON_OFF[SET_COM1][4])
        {
                if(JDQ_ON_OFF[SET_COM1][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1][2]==JDQ_fen && 0==JDQ_miao)
                {
                        COM1 = 0;   //打开第一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1][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1][4]==JDQ_fen && 0==JDQ_miao)
                {
                        COM1 = 1;   //关闭第一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2][1]!=JDQ_ON_OFF[SET_COM2][3] || JDQ_ON_OFF[SET_COM2][2]!=JDQ_ON_OFF[SET_COM2][4])
        {
                if(JDQ_ON_OFF[SET_COM2][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2][2]==JDQ_fen && 0==JDQ_miao)
                {
                        COM2 = 0;   //打开第二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2][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2][4]==JDQ_fen && 0==JDQ_miao)
                {
                        COM2 = 1;   //关闭第二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3][1]!=JDQ_ON_OFF[SET_COM3][3] || JDQ_ON_OFF[SET_COM3][2]!=JDQ_ON_OFF[SET_COM3][4])
        {
                if(JDQ_ON_OFF[SET_COM3][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3][2]==JDQ_fen && 0==JDQ_miao)
                {
                        COM3 = 0;   //打开第三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3][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3][4]==JDQ_fen && 0==JDQ_miao)
                {
                        COM3 = 1;   //关闭第三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4][1]!=JDQ_ON_OFF[SET_COM4][3] || JDQ_ON_OFF[SET_COM4][2]!=JDQ_ON_OFF[SET_COM4][4])
        {
                if(JDQ_ON_OFF[SET_COM4][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4][2]==JDQ_fen && 0==JDQ_miao)
                {
                        COM4 = 0;   //打开第四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4][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4][4]==JDQ_fen && 0==JDQ_miao)
                {
                        COM4 = 1;   //关闭第四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5][1]!=JDQ_ON_OFF[SET_COM5][3] || JDQ_ON_OFF[SET_COM5][2]!=JDQ_ON_OFF[SET_COM5][4])
        {
                if(JDQ_ON_OFF[SET_COM5][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5][2]==JDQ_fen && 0==JDQ_miao)
                {
                        COM5 = 0;   //打开第五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5][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5][4]==JDQ_fen && 0==JDQ_miao)
                {
                        COM5 = 1;   //关闭第五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6][1]!=JDQ_ON_OFF[SET_COM6][3] || JDQ_ON_OFF[SET_COM6][2]!=JDQ_ON_OFF[SET_COM6][4])
        {
                if(JDQ_ON_OFF[SET_COM6][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6][2]==JDQ_fen && 0==JDQ_miao)
                {
                        COM6 = 0;   //打开第六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6][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6][4]==JDQ_fen && 0==JDQ_miao)
                {
                        COM6 = 1;   //关闭第六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7][1]!=JDQ_ON_OFF[SET_COM7][3] || JDQ_ON_OFF[SET_COM7][2]!=JDQ_ON_OFF[SET_COM7][4])
        {
                if(JDQ_ON_OFF[SET_COM7][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7][2]==JDQ_fen && 0==JDQ_miao)
                {
                        COM7 = 0;   //打开第七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7][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7][4]==JDQ_fen && 0==JDQ_miao)
                {
                        COM7 = 1;   //关闭第七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if(JDQ_ON_OFF[SET_COM8][1]!=JDQ_ON_OFF[SET_COM8][3] || JDQ_ON_OFF[SET_COM8][2]!=JDQ_ON_OFF[SET_COM8][4])
        {
                if(JDQ_ON_OFF[SET_COM8][1]==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8][2]==JDQ_fen && 0==JDQ_miao)
                {
                        COM8 = 0;   //打开第八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if(JDQ_ON_OFF[SET_COM8][3]==JDQ_shi && JDQ_ON_OFF[SET_COM8][4]==JDQ_fen && 0==JDQ_miao)
                {
                        COM8 = 1;   //关闭第八路继电器
                        delay_ms(1000);
                        Buzzer(1,40);
                }
        }
}

void SET_JDQ(void)
{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
                        delay_ms(10);
                        MODE_number ++;
                        if(MODE_number==1)
                        {
                                GREEN_LED = 0;
                                YELLOW_LED  = 1;
                                Buzzer(1,80);
                                on_shi = READ_1302(read_shi);
                                on_fen = READ_1302(read_fen)+5;
                                if(on_fen>59)
                                        on_fen = 0;
                        }
                        if(MODE_number==2)
                        {
                                GREEN_LED = 1;
                                YELLOW_LED  = 0;
                                Buzzer(1,80);
                                off_shi = READ_1302(read_shi);
                                off_fen = READ_1302(read_fen)+15;
                                if(off_fen>59)
                                        off_fen = 0;
                        }
                        if(MODE_number>2)
                        {
                                GREEN_LED = 1;
                                YELLOW_LED  = 1;
                                Buzzer(1,80);
                                MODE_number=0;
//                                SET_COM[COM_number] = COM_number;
                        }
                }
        }
        if(MODE_number==1)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
                                delay_ms(10);
                                JDQ_ON_OFF[COM_number][1] ++;
                                Buzzer(1,80);
                                if(JDQ_ON_OFF[COM_number][1]>23)
                                        JDQ_ON_OFF[COM_number][1] = 0;
                        }
                }
                if(KEY4==0)
                {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
                                delay_ms(10);
                                JDQ_ON_OFF[COM_number][2] ++;
                                Buzzer(1,80);
                                if(JDQ_ON_OFF[COM_number][2]>59)
                                        JDQ_ON_OFF[COM_number][2] = 0;
                        }
                }
                DISPLAY_set(JDQ_ON_OFF[COM_number][1], JDQ_ON_OFF[COM_number][2]);
        }
        if(MODE_number==2)
        {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
                                delay_ms(10);
                                JDQ_ON_OFF[COM_number][3] ++;
                                Buzzer(1,80);
                                if(JDQ_ON_OFF[COM_number][3]>23)
                                        JDQ_ON_OFF[COM_number][3] = 0;
                        }
                }
                if(KEY4==0)
                {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
                                delay_ms(10);
                                JDQ_ON_OFF[COM_number][4] ++;
                                Buzzer(1,80);
                                if(JDQ_ON_OFF[COM_number][4]>59)
                                        JDQ_ON_OFF[COM_number][4] = 0;
                        }
                }
                DISPLAY_set(JDQ_ON_OFF[COM_number][3], JDQ_ON_OFF[COM_number][4]);
        }
        JDQ_ON_OFF_IF();
}

/**************************设置继电器开关时间函数*********************************/
void KEYJDQ(void)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
                        SMG_display = 1;           //关闭时间显示
                        delay_ms(5);
                        COM_number++;
                        if(COM_number==1)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1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2)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2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3)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3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4)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4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5)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5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6)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6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7)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7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8)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8
                        {
                                Buzzer(1,8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500);
                        }
                        if(COM_number>8)          //进入工作状态
                        {
                                Buzzer(1,80);
                                COM_number = 0;
                                WE_1 = 0;
                                DUAN = SMG_array[COM_number];
                                delay_ms(100);
                                SMG_display = 0;           //重新打开时间显示
                        }
                }
        }
        if(COM_number==1)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1
        {
                SET_JDQ();
                SET_COM1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2)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2
        {
                SET_JDQ();
                SET_COM2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3)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3
        {
                SET_JDQ();
                SET_COM3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4)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4
        {
                SET_JDQ();
                SET_COM4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5)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5
        {
                SET_JDQ();
                SET_COM5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6)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6
        {
                SET_JDQ();
                SET_COM6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7)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7
        {
                SET_JDQ();
                SET_COM7 = COM_number;
        }
        if(COM_number==8)          //选择设置继电器通道8
        {
                SET_JDQ();
                SET_COM8 = COM_number;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ER0_init();
//        DS1302_init();
        Buzzer(1,60);
        P1 =0xFF;
        P2 =0xFF;
        while(1)
        {
                READ_time();
                KEYSCAN();
                KEYJDQ();
                JDQ_ON_OFF_IF();
        }
}

void TIMER0_timer() 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miao_num++;
        if(miao_num>=10)
        {
                SEC = 0;
        }
        if(miao_num==20)
        {
                SEC = 1;
                miao_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