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智能温控急需解决问题有哪些

楼主(2017-09-27):
集思广益,急求

网友A:
一般的问题都已解决的,现成的产品也有了,你能说出一、两个急需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用 wifi 做无线控制,当然蓝牙也是可以;
其实其他无线方式也能实现,主要看你的要求吧;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问题都已解决的,现成的产品也有了,你能说出一、两个急需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吗?

我就是想问这个啊,因为做毕设,得有创新点,所以想问问

网友C:
作为开发者来说,需要按步骤解决以下问题:
1,温度传感器的选型
2,温度数据的获取和输出数据格式(算法)
3,无线方案的选择
4,无线模组驱动程序编写(应用)
5,无线通讯协议的制定(修改)
6,智能温控应用端代码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