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电路问题求解

楼主(2017-09-27):
运放为LM358 供电电压为5V,运放2脚的电压始终比3脚的电压低,求解?有啥好办法处理?

网友A:
1、换一片358试试。
2、R6阻值是否与图中不符,量一下。

网友B:
运放LM358组成电压跟随器。你可试试:
1. 增大运放电源电压,例如15V;
2. 限制输入电压,最好是3V以下;
3. 358是双运放,换一个运放试试,或换一片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