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障小车安装教程

楼主(2017-09-27):
第一步:安装好小车底盘,引出电机线,注意了很多朋友问电机有没有正负了,我这样跟 大学说,电机是没有分正与负,只有正转与反转。所以随便接,这里哪个电机是哪条线最好 作一个标记以免得装起来后不认得。

第二步:安装并固定四个寻迹探头
如果有买避障探头可以这样固定:(只是参考可以发探自已想像)避障探与寻迹探头完全一样只是红外 LED 的安装方式不一样而已

第三步:拿出充电器,把线剪了。留着看下

从 2012-5 月份我们有每套充电电池有送一条配套的连接线,就不必再把充电器的线剪了
注意插入电池后红色的为正极,黑色的为负极,可以直接入驱动供电(更加方便)
第四步:把 7.2V 或是 6V 充电电池组放入夹层中
把刚从充电器上剪下来的插头(或是我们配套的接口线)与电池对插,这里注意要小心防止
电池短路

第五步:用铜柱固定好四路红外寻迹模块并把线引出

固定好四路直流电机驱动:

把上一层板往下固定并把线穿入底板与探头相连:
如何连接呢?从正面上看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中控板+5--------------------探头 1        +5    相连 中控板 IN1------------------探头 1        OUT 相连 中控板 GND----------------探头 1        GND 相连
中控板+5--------------------探头 2        +5    相连 中控板 IN2------------------探头 2        OUT 相连 中控板 GND----------------探头 2        GND 相连

中控板+5--------------------探头 3        +5    相连 中控板 IN3------------------探头 3        OUT 相连 中控板 GND----------------探头 3        GND 相连
中控板+5--------------------探头 4        +5    相连 中控板 IN4------------------探头 4        OUT 相连 中控板 GND----------------探头 4        GND 相连
连接好控头好后再连接其电机线:
从正面看(看上面的正面图)见图 1:
左上电机两根线连接:OUT8 OUT7 左下电机两根线连接:OUT6 OUT5 右上电机两根线连接:OUT4OUT3 右下电机两根线连接:OUT2  OUT1

连接好后:如下图。有朋友问,电机与 OUT 连有没有顺序呢?如左上电机两根线是,第一
根电机线接 OUT8,第二根电机线接 OUT7。还是第一根电机线接 OUT7,第二根电机线接
OUT8 呢?这两条肯定是有顺序的,我们下面有测试方法如果反了那调换顺序就是了。

接出电池二根线,用万用表测一下正负。经测得黑白线为电池的正极,黑线为负极。
配套接口线为红色为正极,黑色为负极

这时我们把电池线接入驱动模块给系统供电:(注意黑白线接 VDD,黑线接 GND,配套接
口线红色为正,黑色为负。这里千万不要接反了(再次强调),否则会损坏电池和驱动模块 上的芯片)!!!!!!!!!!!!!!
按下驱动的电源开关,驱动模块上面的电源指示灯会亮,说明了供电成功拉
大家注意到了,驱动模块上面插针处定义为
+5 GND IN1 IN2 IN3 IN4 EN1 EN2
+5 GND IN5 IN6 IN7 IN8 EN1 EN2              我们来测量一下+5 GND 的电压,为 4.99V

这个是电池输入到驱动,驱动模块上带稳压芯片,把电池的电压稳成+5V,这个+5V 正好可
以给我们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供电

第六步:作一条这样的线。白色接内端,黑色接外壳
套上热缩管:

因为我们的单片机系统板 DC 口供电需要是内端为正极,外端接负的接口,所以我们应把白

色接+5 V  黑色接 GND,这样驱动上的+5V 就给单片机供电拉(注意这样一定不要接反, DC 头内端为正极,外壳接负极)接反容易烧单片机,一定要测好后再上电。不同的线注意 其顺序就行了

接下来测试电机接线是否正确:(注意这一步非常重要,我们的配套例子程序这样依据这个
接法写的,如果调过这一步就需要更改程序) 拿二条杜邦线分别把
IN8------------接+5V
IN7------------接 GND              这里左上电机是顺时针行走(如果不是对调其 OUT7 OUT8 两根线的 线序)
同理:
IN6------------接+5V
IN5------------接 GND              这里左下电机是顺时针行走(如果不是对调其 OUT6-OUT5 两根线的 线序)

IN4------------接+5V
IN3------------接 GND              这里右上电机是顺时针行走(如果不是对调其 OUT4-OUT3 两根线的 线序)

IN2------------接+5V
IN1------------接 GND              这里右上电机是顺时针行走(如果不是对调其 OUT2-OUT1 两根线的 线序
这样测试第一是可以检验我们的电机线是否接好。为以后编程提供方便

第七步:接驱动模块的控制线:
IN8----------P1.0
IN7----------P1.1
IN6----------P1.2
IN5----------P1.3
IN4----------P1.4
IN3----------P1.5
IN2----------P1.6
IN1----------P1.7

这样就连好了驱动模块的控制线
第八步:连接四路寻迹模块的供电电源,四路寻迹模块上+5              GND 为输入电源,我们从单
片机控制板上面的插针引出

连接好后:

再连接:四路寻迹模块输出信号:
OUT1------------------------P3.4
OUT2------------------------P3.5
OUT3------------------------P3.6
OUT4------------------------P3.7

这样差不多就把系统的线连好了:
连好的全图展示:
这样接我们怎么充电呢????
接下来,就是充电拉,把充电器的黑白线接,DC 头的内端,外端(外皮)接黑线
(注意不要接反了。。。。)

插入驱动模块的 DC 座。弹起驱动模块上的开关(红色标柱处),这样就对充电池组进行充
电,注意一般对 1300MA 的电池充电一般为 6-8 个小时。不要过充,容易损坏电池。
还有一种就法就是我们有了,配套接口线更为方便了,插上为小车系供电

拿掉接口线:直接与充电器对插充电非常方便
这样就对充电池组进行充电,注意一般对 1300MA 的电池充电一般为 6-8 个小时。不要过
充,容易损坏电池。
最后一切安装好后要给单片机下程序了!
如何给单片机下载程序呢?在这里插上我们配的 USB 线,注意这里一定要关闭驱动上的电 源(弹起驱动上的开关),具体下载方式参照单片机开发板说明。下载完成后拔掉 USB 线, 弹起小系统板上的开关(红色标注处),打开驱动模块上的电源,即可以运行程序!
如果要用红外摇控制小车运行插上红外一体化接收头

如果要用手机控制小车得装上我们的蓝牙模块 ZK-07,上图
直接对插入我们相应的插座处!
注意:蓝牙模块串口切换问题(蓝牙串口程序,采用波特率 9600,所以我们一定要用
11.0592M 的晶振,注意我们单片机控制板防静电包装里面有一个 11。0592M 晶振,请注 意查找)
当为 USB 下载程序时要把跳线帽切换为下图(图 1)所示:注意红色标记处
图 1

当为 USB 下载程序完成时,要把跳线帽切换为图 2 所示的(蓝牙串口与单片机通信)

图 2

四路红外探测模块调试方法:
调节其四路寻迹的的电位器(调节其灵敏度以适合其环境):调试方法

先用手握住小车离地,左右晃动,从左到右第一对红外对管离开黑线时,中控板指示 D3 灯 应会亮。当红外对管进入黑线时,中控板指示 D3 红灯应会灭,调节中控板 R17 使其工作在 上述状态 。 同理,调节其它三对探头,使其正常工作。 对应顺序:第二对红外对应灵敏度对应指示灯为中控板 D4,调节灵敏度电位器 R18

第三对红外对应灵敏度对应指示灯为中控板 D5,调节灵敏度电位器 R19
第四对红外对应灵敏度对应指示灯为中控板 D6,调节灵敏度电位器 R20

避障

网友A(2017-12-01):
里面分享的都过期了,我的5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