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b的51单片机驱动程序(通用sk6812)

楼主(2017-09-27):
   自己想做一个 RGB的灯带,控制24个彩灯,做了好久都是只亮一个灯不知道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有没有大神做过相关的,给指导一下。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n=P5^5;      //数据端口

uchar bdata LED_DAT;
sbit bit0 = LED_DAT^0;
sbit bit1 = LED_DAT^1;
sbit bit2 = LED_DAT^2;
sbit bit3 = LED_DAT^3;
sbit bit4 = LED_DAT^4;
sbit bit5 = LED_DAT^5;
sbit bit6 = LED_DAT^6;
sbit bit7 = LED_DAT^7;

uchar RR,GG,BB;

void delayus(uchar z)
{
        uchar i;
        for (i=0;i<z;i++)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CODE1()
{
        Din= 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in= 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网友A:
需要打好基础。

楼主:
                RR=0xFF;GG=0x00;BB=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打好基础。

就是几个Nop的事,Nop没有写对。。用51驱动这个 时间一点都不能错。

网友A:
程序和第一次发的程序不一样了呢?

网友B(2018-05-01):
程序和第一次发的程序不一样了呢

网友C(2018-07-05):
看不到为什么呢

网友D(2022-03-15):
时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