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L01的2.4G遥控车51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09-27):
基于nRF24L01的遥控小车,包含源代码,基本框架包括小车上下左右,小车利用左右轮组差速进行转弯,完成各种路线行驶,适合电子爱好者新手练手的小车平台,可从源工程拓展小车功能。

#include "nRF24L01.h"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AB,0xAA,0xAA,0xAA,0xAA}; //发送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AB,0xAA,0xAA,0xAA,0xAA}; //接收地址

uchar   rate = 0x0F;    //2Mbs, 0dB  低噪声增益开启

sbit    LED1      =P1^1;                                //          前进的按键接口  根据自己焊接决定
//sbit    LED2      =P2^1;
//sbit        LED3          =P2^2;
//sbit        LED4          =P2^3;
//sbit        LED5          =P2^4;
sbit L1=P2^6;
sbit L2=P2^7;
sbit R1=P2^4;
sbit R2=P2^5;
//sbit fire=P2^7;
uchar rece_buf[32];                                                        //接收寄存器
                                                        //a0=37:最大角度,脉宽1.899ms

void delay(uint t)
{
        uint a,b;
        for(a=0;a<t;a++)
                for (b=0;b<255;b++);
}

void main()
{        int i;
        uchar n=0,m=0;
        LED1=1;
//        LED2=1;
//        P2=0xff;
//delay(1000) ;
//    fire=0;
        while(NRF24L01_Check());                    //等待检测到NRF24L01,程序才会向下执行
        NRF24L01_RT_Init(TX_PLOAD_WIDTH,TX_ADDRESS,TX_ADR_WIDTH,RX_ADDRESS,RX_ADR_WIDTH,rate);

        for(i=0;i<12;i++)
                {
                        delay(100);
                        LED1=~LED1;
                }
        LED1=1;
//        fire=1;

        while(1)
        {
//        **************************************

//**************************************************
                if(NRF_IRQ==0)                 // 如果无线模块接收到数据
                {

                        if(NRF24L01_RxPacket(rece_buf)==0)
                        {
                                if(rece_buf[1]==0xaa)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LED2=1;
//                                        LED3=0;
//                                        LED4=1;
//                                        LED5=0;
                                        L1        =1;
                                        L2        =0;
                                        R1        =1;
                                        R2        =0;
                                }
                                else if(rece_buf[1]==0xab)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LED2=0;
//                                        LED3=1;
//                                        LED4=0;
//                                        LED5=1;
                                        L1        =0;
                                        L2        =1;
                                        R1        =0;
                                        R2        =1;
                                }
                                else if(rece_buf[1]==0xac)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LED2=1;
//                                        LED3=0;
//                                        LED4=0;
//                                        LED5=1;
                                        L1        =1;
                                        L2        =0;
                                        R1        =0;
                                        R2        =1;
                                }
                                else if(rece_buf[1]==0xad)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LED2=0;
//                                        LED3=1;
//                                        LED4=1;
//                                        LED5=0;
//                                        L1        =0;
                                        L2        =1;
                                        R1        =1;
                                        R2        =0;
                                }

                                else if(rece_buf[1]==0xae)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LED2=0;
                                }
                                else if(rece_buf[1]==0xaf)                         //第1位以后是收到的命令数据,rece_buf[0]是数据位数长度
                                {
                                        LED1=0;
//                                        fire=0;
//                                        LED2=0;
                                }
                                else
                                {
                                        LED1=0;
//                                        LED2=1;
//                                        LED3=1;
//                                        LED4=1;
//                                        LED5=1;
                                        L1        =0;
                                        L2        =0;
                                        R1        =0;
                                        R2        =0;
//                                        fire=1;
                                }
                                delay(20);
                        }
                }
                else
                {
……………………

网友A(2017-11-05):
楼主:是用按键控制的吗?

网友B(2022-11-18):
电路图有吗,俺不懂

网友C(2023-01-03):
请问这个是适用天线版本的吗?

网友D(2024-03-25):
判断/检查数组里面的多个元素是否等于目标值和只检查数组的一个元素,这两种方法的效果会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