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的电路程序详解与仿真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09-27):
我们有如图一的一个矩阵键盘电路,首先我们知道当有一个按键按下去之后,相应的列线和行线之间就会短路(也可以说是直接相连),因此我们做扫描程序编码时候,一般都是让我们的8位输出口首先输出0xf0或者0x0f这样子比较有特点的一些数值,因为一旦按键按下之后,就能和清晰的读取回来,并且第一次判断是哪一行,哪一列。然后在第二次把这些行全一或者列全一的数值进行对调,再读入之后就能进行编码了。
图1. 矩阵键盘电路

上述的键盘编码方式是目前为止原理最简单的方式,我也写出了一个最简化的程序,视频里面也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以下的叙述方式。我第一次输出0xf0,假设KEY2按下时,入读的就应该是0xe0,那么假设我让第二次输出0x0e,试想下在读取8这个电路的行列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很容易得出0xde这个值?那这个0xde就是KEY2的编码。比我之前讲的方式少了好几行代码。因此我们在这里总结了行反转法的基本流程:
(1)    端口输出0xf0
(2)    读入,判断是否为0xf0,如果不是表示有按键按下;
(3)    将读入值的高4位和低4位交换,再输出;
(4)    读入端口的值,即按键的编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eg_sel = P1^4;
sbit bit_sel = P1^5;
#define DATA P0
u8 code seg_tab[]={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8 code bit_tab[]={
                          0x10,0x20,0x40,0x80,
                          0x01,0x02,0x04,0x08
                         };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y;
        for(x=num; x>0; x--)
                for(y=110; y>0; y--)
                {
                        ;//延时1ms
                }
}
void display_led(u8 which_bit, u8 which_number)
{
                bit_sel = 1;//Q[7..0]=D[7..0]
                DATA = bit_tab[which_bit];
                bit_sel = 0;//BIT[7..0]=0x80
                seg_sel = 1;//Q[7..0]=D[7..0]
                DATA = seg_tab[which_number];
                seg_sel = 0;
                delay(2);
}
u8 key_scan (void)
{
        u8 temp,temp2;
        P2 = 0xf0;//让P2输出0xf0
        temp = P2;//读入P2的值
        if (temp != 0xf0) //当P2读入的值不等于0xf0
        {
                delay(5);//延迟5ms
                temp = P2;//再读入P2口的值
                if (temp != 0xf0)//如果P2读入的值不等于
                {                                 //0xf0,就说明有按键按下
                        temp2 = temp & 0xf0;//保留P2读入值得高四位
                        P2 = 0x0f;//再让P2口输出0x0f
                        delay(1);
                        temp = P2;//再读入P2口的值
                        temp2 |= temp;//保留此读入值的低四位
                        return temp2;
                }
                //while(P2!=0x0f);
        }
}
u8 encode(u8 cod)
{
        u8 num;
        switch(cod)
        {
                case 0xee: num = 0;break;
                case 0xde: num = 1;break;
                case 0xbe: num = 2;break;
                case 0x7e: num = 3;break;
                case 0xed: num = 4;break;
                case 0xdd: num = 5;break;
                case 0xbd: num = 6;break;
                case 0x7d: num = 7;break;
                case 0xeb: num = 8;break;
                case 0xdb: num = 9;break;
                case 0xbb: num = 10;break;
                case 0x7b: num = 11;break;
                case 0xe7: num = 12;break;
                case 0xd7: num = 13;break;
                case 0xb7: num = 14;break;
                case 0x77: num = 15;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num;
}
void main (void)
{
        u8 cod,num;
        P0 = 0xff;
        P1 = 0xff;//端口初始化
        seg_sel = 0;//LE禁止锁存
        bit_sel = 0;
        while (1)
        {
                cod = key_scan();//判断以及编码
                num = encode(cod);//解码程序。得出数字
                display_led(1, num);//显示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