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让一个小车自己到达指定的区域,不能在地上贴黑胶带之类的

楼主(2017-09-27):
我想求助各位大神,我在一个7*7的屋子里,怎么可以让一个小车自己到达指定的区域,不能在地上贴黑胶带之类的,中间还有人为的干预后依旧可以到达指定地点。然后程序可以用51板子。

网友A:
方法一:
在编程时,把房间的尺寸和分割的坐标标识好,再把小车的当前的位置(起始位置)和目标位置的坐标输入进去,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就增加红外线或超声波探测,遇到障碍自动躲避就可以了(这个算法比较多,可根据需要选择)。
第一步实现以后,再增加个蓝牙传输的功能,直接连接到手机上,用自制的APP来输出目标位置和指令即可,比较方便。
这种属于开环的控制,累计误差会比较大,但实现起来较简单。

方法二:
车的四周用超声波传感器测距,内置动量传感器记录移动的距离,通过算法矫正相对距离的改变,可有效定位当前小车的坐标。目标的坐标可手动输入给小车,也可初次把小车放到目标位记录坐标后,再把小车放到任何一个位置,他都可以再找回去(这就是扫地机器人自动回去充电的原理之一)。

方法三:
用GPS模块定位
这个虽然不是很现实,但也是一种可行的定位方法。

这几种方法讲的都是先有目标物坐标的前提下的思路,但如果没有坐标值呢?
这就涉及到目标物的特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体?需要根据它的物理特性来选择具体的锁定方法。
视觉识别算法比较复杂,但对于目标物的搜寻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仅限于“能看到”的情况下,如果中间有障碍物,就得配合雷达系统,根据事先录入的目标物特征进行扫描,这些对于没有经验累计的工程师来说实现起来太复杂了,建议先从有目标物的坐标开始做起,一步一步来。

网友B:
我想交流一下想法,共同提高。第一:想像一下生活中的场景,要到达指定区域,人主要是眼睛看(不论是问路用语言描述,或是看地图,最终都是眼睛看)。
第二:“眼睛看”,就要有“眼——用什么看”和“目标——看什么”。这应该就是设计的方向了。
(1):目标怎么标示?我的经验、见识不多,想像的范围有限,大家都说说。
我想像,在指定区域亮盏灯吧——航标灯。
其实,应该有别的方法,如扫地机器人可以找到充电桩一样,只是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是不无线电测向的原理啊?我不知道。
(2):目标亮着灯,那么,可以用感光的传感器去看吧,以光的强度为判断依据,小车一定向着光最强的区域前进,就是找到了吗?当然,环境光就不能强了。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行不行得通,不知道。

网友C:
楼主百度,室内定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