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控风扇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交流一下

楼主(2017-09-27):
本人打算做一个智能温控风扇,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吗?交流一下

网友A:
这都毕业设计做烂的东西了,太多人做了,网上一找一堆。要控制转速吗?用交流电还是直流电?直流调速的低端点就买个L298N,用PWM控制转速。交流电用双向可控硅,光耦采集过零信号,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半波导通时间调速。如果不要调速,那也没什么做的必要了.......

网友B:
简单一点的就是直接用温度传感器感应反馈单片机控制电机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把热敏电阻串联和风扇串联起来,根据要求选择热敏电阻的参数,不用任何控制,前期算好参数即可~!

网友D(2018-04-27):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的就是直接用温度传感器感应反馈单片机控制电机

对的,想复杂一点pid pwm 都可以加几个按键 加个液晶

网友E:
我有一个挑战杯做的的程序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