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仿真这样算是成功运行了吗??

楼主:
新手第一次做,led灯怎样才算亮??
老师在讲课时候用的软件不同,他用的led可以选择颜色的,一运行就变色了,我这个没什么变化啊

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2017-09-27):
刚刚图片上错了,哪个是c51芯片的,这张才是52芯片的

网友B:
你在后面加个   while(1);   干嘛?进入一个死循环,然后啥都不处理?

网友C:
你这样试试看,其中延时程序自己调,这个程序就是让P0口的输出按照8421码的规律不断累加的,需要其他功能自己编吧:

delay_10ms();
{
    unsigned int i=2000;
    while (i--);
}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_ct=1;

    while(1)
    {
        delay_10ms();
        P0+=flag_ct;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在后面加个   while(1);   干嘛?进入一个死循环,然后啥都不处理?

其实这就是一个亮灯的而已,第一次搞

网友D:
发光二极管选用:点击“P” ,输入:”OPT“,选择"LED-BXXXXX"之类的原件,点击“OK",就成功了。运行就会变颜色了。

网友E:
选错了,你这个不会发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