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以及modbus的一些请教问题

楼主:
   关于rs485以及modbus的一些请教问题
  最近在搞对流量计的数据采集的东西,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可能有些问题很幼稚,我是小白)见谅

首先我是用开发板进行测试的,开发板上自带485(A.B)两个端口,我烧了一个程序让单片机通过485输出一些字符,然后另一端我直接用串口助手接受数据,见下图,是可以的。

然后我把modbus主机的程序烧进单片机了,同样我连接了485,主机默认发送功能码16到从机上,串口助手可以接受到代码,但是我想用串口助手直接发送读取的代码到单片机,却没有数据返回,为啥?是不是不可行,协议是支持读取代码并且返回数据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指点我这个渣渣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2017-09-27):
不太清楚你开发板上用的什么485芯片,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有没有把接收模式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你开发板上用的什么485芯片,是全双工还是半双工?有没有把接收模式设置好?

用的是sp3585,半双工,接受模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485通讯只是硬件结构 其使用总体上和ttl传输没什么区别 至于协议 你参考标准写也可以 自己随便约定一下也可以 就是说 根本不用考虑 置需要注意485通讯片子需要使能 低是接收状态 高是发送 如果你发送端没拉高再发或者接收端没有置低 就无法通讯 搞好这个 就和用TTL一样的 我们项目的小环境通讯全部用的485就是因为它简单 canbus软硬件都略麻烦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sp3585,半双工,接受模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芯片我在网上怎么找不到?是哪家公司的,竟然在淘宝百度上都搜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芯片我在网上怎么找不到?是哪家公司的,竟然在淘宝百度上都搜不到。

485本身就是半双工 488是全双工但只能点对点

网友D:
你能确认从机发16代码到主机,主机支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