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中filter查找相似对象list inspector四大编辑指令使用方法

楼主(2017-09-27):
四大指令:filter/ FindSimilar Object…/ List /inspector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副标题:怎样在SCH图和PCB图中,搜索同类对象、相似零件,对符合搜索条件的多个对象、零件进行整体编辑和属性修改。

Filter:中文是过滤器的意思,用来同时选中整个SCH图或整个PCB板内同类的对象:例如同时选中全部零件或全部文本或全部铜箔或全部过孔或全部焊盘或全部圆弧等等。
Filter的功能是选中同类对象、符合条件要求的对象,和右键菜单中查看同类零件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相同。选中符合条件的对象后,紧接着启动inspector或list,对选中的对象修改属性和设置状态。
Filter 中文是过滤器,过滤器面板用来键入查询条件,过滤整个SCH图或PCB图中的全部电气对象、电气零件,过滤的结果在List 面板中显示那些满足查询条件的对象。不符合查询条件的对象,在list表中不显示。
SCH画图时怎样使用filter选择对象、零件?:在零件上点击右键----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过滤器filter-------从下拉菜单选择filter for 过滤为------在空格中填入ispart(过滤:电气零件)------回车------SCH电路图中的零件全部被选中,处于高亮状态。启动inspector,选中的零件在inspector对话框中显示,此时可以进行零件属性的编辑和修改。
PCB画图时怎样使用过滤器filter选择对象、零件?;在PCB图中-----点击屏幕底部右下角的:PCB-----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PCB Filter------在屏幕左边弹出PCB filter面板-----面板顶部列表显示过滤的可选项:零件、零件实体、ROOM、TEXT、TRACK、VIA、PAD  等等-----本例选择零件-----面板中部的方框:选择所有层-------点击面板底部的APPLY TO ALL-----PCB板中全部零件被选中并以高亮显示,然后,启动PCB list或PCB inspector,在list列表或inspector对话框中显示选中对象的几十项属性----修改某一项属性。
List:把选中对象、零件的全部属性(几十项)按很长的一行列表的形式显示。因为列表太长,远远超出屏幕的显示范围,查看全部属性很不方便,因此不如ispcetors方式查看零件属性方便。
List的快捷键:F12 。list列表给出了SCH或PCB图中的电气对象(零件、铜箔走线、焊盘、过孔)的列表,在此列表中可以编辑单个或多个零件的属性。
按 Shift+F12 来开启或关闭 List 面板,在列表中单独的一个对象也可以被编辑,按空格键或点击右键选择后进行编辑(Edit)。多个对象也可以被同时编辑。先选中,按空格键,填入新值,按回车确定。
PCB图编辑时,怎样使用PCBlist编辑对象、零件属性?:启动PCB板图---先选中对象---按压shift+F12-----弹出PCB list列表面板-----列表内可以选择显示对象、零件、焊盘、走线、网络等-------双击列表中的任一焊盘、零件、网络----编辑修改属性
SCH画图时,怎样使用SCH list编辑对象、零件属性?:在屏幕右下角点击SCH----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点击sch list----弹出list列表(此时list列表是空白的)-----鼠标点击选中SCH电路图中任一零件-----在LIST列表中呈现一行很长的列表显示该零件的全部属性(几十项),列表很长,远远超出屏幕的显示范围,查看内容很不方便,list显示的内容和inspector相同,因此LIST不如INSPECTOR 好用。
Inspectors:中文是查看的意思。用于查看、检查选中对象、零件的全部属性(几十项),弹出的inspector对话框呈一个竖向方框。并且可以对每一项属性进行修改和编辑。
Inspector:快捷键:F11,inspector方框内显示的是选中对象几十项的属性,选中对象的总数显示在方框底部,inspector可以同时编辑修改不同类型的对象属性。
Ispceotrs 与list的功能是相同的。都是显示对象和零件的属性、编辑修改对象和零件的属性,只不过inspector是竖向方框显示几十项属性,而list是极长的单行列表显示属性,超出显示屏的范围,很不方便查看。Inspector和list都是用来编辑修改对象和零件属性的,前提是先用filter或查找相似对象Find Similar Object…,把符合条件要求的零件找出来,启动inspector或list,选中的对象和零件,在inspctor或list面板中显示,再用inspector或list编辑修改属性。
Inspector、list这两个指令是用来成组成批整体编辑零件属性,用filter或查找相似对象Find Similar Object…指令先选择一组同类零件,然后启动inspector或list来编辑修改零件属性。
Inspector 面板用于检查并编辑当前选中对象和元件的属性。先用filter或查看相似零件(FindSimilar Object…)指令选中符合条件的对象、零件,再用Inspector编辑、修改选中零件的属性。按 F11键 启动或关闭 Inspector 面板。Inspector 可以被用于检查一个或多个对象。不同的对象通过相同的属性被选中并编辑:比如电阻、电感、晶体管的注释comment,它们是不同类型的零件,但他们的属性中都有注释comment,在inspector中,可以同时选中他们的comment,然后用inspector对他们的comment进行同时编辑和修改。在 Inspector 中修改参数值后按回车键,将修改结果应用到整个SCH电路图或PCB板中去。 在 Inspector 中可以替换对象和零件的字符串(注释内容)。
怎样查找相似对象?在零件上右键单击------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就可以找出电路图上全部相似的对象或零件,这些对象或零件的属性(几十项),可以改变隐藏状态、改变名称、改变零件的属性(几十项中的任一项)。SCH图中的filter和pcb图中的filter功能,与右键菜单中的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的功能相同。
怎样查看选中对象或零件的全部属性?SCH和PCB图的对象或零件属性查看,两种查看方法:
1先选中对象法:打开SCH图或PCB图------左键点击零件这样就选中了要查看的零件-------选中的零件高亮显示------SCH图中点击屏幕右下角的SCH图标(PCB图中单击屏幕右下角的PCB图标)----从下拉菜单中选择SCH inspector(PCB图选择PCB inspector)------此时屏幕弹出很大的SCH inspectors方框(PCB图弹出pcb inspector)-----此时被选中对象或零件的属性,在SCHinspectors面板(对话框)中显示,选中零件的个数在面板的最底部显示。
2先打开inspector面板法:启动SCH或PCB图-----点击屏幕右下角的SCH或PCB----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sch inspectors 或pcb inspectors-----弹出inspectors面板----此时该面板内是空白的-----点击SCH或pcb图中任一零件------就会在弹出的SCH inspectors面板中显示该选中零件的全部属性,这是竖向列表。可以编辑这些属性中的任一项。通常是在用filter或在零件上右键单击-------弹出: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找到一批同类零件后-----启动inspector对面板-------选中的同类零件在inspector面板中显示----------成批成组的整体修改和编辑inspector面板内的零件属性。
怎样对相似对象或零件成组成批的整体编辑属性?
1、(以SCH图中更换零件的封装为例):在SCH图中零件上点击右键------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 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弹出的对话框有几十项-------从object specific下面选part comment或者symbol refenren两者任选一:-------点击本表右侧的any------选中same------本表底部的:选择匹配的:方框打勾-------确定--------系统自动更换对话框------在新对话框中的current footprint------点击变成蓝色------更换成想要的封装------回车,此时同一类型的零件封装全部同时改写。
2、在电路图中,肯定有很多相似的零件,有的零件是封装相同,有的是库参考相同,有的是零件名称相同,有的是comment备注相同,在SCH图中或PCB图中------在选中的零件上单击:右键------弹出竖向下拉菜单-------选中: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弹出:发现相似目标对话框------选择零件comment注释栏或封装栏-----在表的右侧把any改为same-----勾选相似零件对话框底部的运行检查器(inspector)------先在对话框底部点击应用再点击确定------此时SCH图上相似的零件全部变为选中状态-------相似零件对话框自动消失-------SCH inspectors对话框自动弹出-----在inspector对话框对选中的零件属性进行编辑和修改。
3、先查找相似对象,选中全部的相似零件后,是为inspector查看器服务的,用INSPECTOR对选中的零件属性进行整体编辑。如隐藏全部零件的comment注释,改变同类零件的封装、数值。在选中零件上单击右键---------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弹出:发现相似零件的对话框-------第一栏:种类默认是same--------单击修改为ANY---------否则SCH图在全部零件都被选中-----把:选择匹配的:方框打对勾-----运行检查器:方框打对勾----------把:缩放匹配选择:方框内的对勾取消-------把:清楚现有:方框内的对勾取消 ----------隐藏匹配:方框内的对勾取消---------把part comment或symbol reference其中一项由ANY改为same-----单击应用-----单击确定------此时把相同注释或符号基准相同的同类零件全部选中了------程序自动打开inspector查看-----更改同类零件的属性------单击回车键执行。
在发现相似零件对话框的底部是参数栏parameters-----有零件封装基准 、封装表述 、零件值 ,把它们右侧任一项由ANY改为same------同类的零件全部选中 。
在发现相似零件对话框的底部----隐藏匹配:方框打对勾选中------没有选中的零件将被半透明隐藏 -----在发现相似零件对话框底部----创建表达:方框打对勾选中-------点击应用------点击确定-------将会自动弹出SCH  filter过滤器------详细描述被选中零件的参数-----点击过滤器底部的apply应用------被选中的零件高亮----没有选中的零件半透明隐藏 。
如果在inspector中把part comment的RES2按退格键消掉-----回车-----在SCH图中同类零件的注释RES2同时都被消掉。

成批修改零件注释举例:可以选中任一零件的comment(中文:注释、备注的意思)------单击右键-------从下拉菜单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查找相似对象)----在弹出的对话框的comment栏右端点击------选择same------点击显示零件对话框的应用-------确定(启动:inspector)-------在弹出的inspector 对话框中点击comment栏------栏右侧出现三个点-------点击三个点------弹出comment属性修改对话框------用退格键去掉comment的字符-----点击OK------消掉了全部零件的comment备注。

以上的文字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