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h这个头文件谁有,51单片机所有型号的eeprom都一样吗?

楼主(2017-09-28):
这个头文件谁有,51单片机所有型号的eeprom都一样吗?

网友A:
怎么可能一样,真正意义上讲STC的单片机内部根本就没有EEPROM,而是用flash划出的区域充当了EPROM,如果楼主只是玩玩没事,如果如果做项目,还是老老实实外挂或者用其他型号的单片机吧,这个,真心不可靠,这数据的时候电源有个波动或者干扰脉冲啥的数据全掉了,之前在一个项目中用STC做的掉点记忆,总是丢数据,后来果断换STM32,现在几百个机器运行将近两年没丢数据,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一样,真正意义上讲STC的单片机内部根本就没有EEPROM,而是用flash划出的区域充当了EPROM,如果楼 ...

恩,我是新手在弄个简单的东西,就是想实现1602显示的设置好的数据掉电后,重新通电还能读取上次的数据

楼主:
除了硬件还有什么方法能掉电保存数据

网友B:
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