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忘了在线仿真有什意义,怎么帮助自己来看程序了

楼主(2017-09-28):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产品的软件,几乎不可能一次成功,都要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改动,即使用形成了产品还是会改动的。
那么焊成板子上的CPU如何改它的程序呢,又如何知道它的对错呢?
焊下来,调试程序吗?要焊多少次呢?

网友B:
介绍你一本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看了书就知道仿真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