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常用高效绘图命令

楼主:
AD16常用高效编辑命令

SCH图缩放:ctrl+滚轮   SCH图左右移动:shift+ctrl+滚轮

在PCB中,shift+滚轮:左右移动PCB图,  ctrl+滚轮:缩放PCB图。滚轮:上下移动PCB图。

电原理图有一部分零件被覆盖屏蔽时,按shift+c,可清除覆盖。
在零件库中绘制零件时缩放显示比例,按UP/DOWN   + / -  健可以缩放大小。
在SCH图中,先按下左键不放,再按下ctrl健,就可以带导线移动零件。

在SCH图上,按住右键不放,可以拖动SCH整图任意移动。
在SCH 、PCB 、零件库3种编辑方式中,都可以单击右键,弹出很多右键菜单,供选择很多种功能,这些功能足够绘图使用了。比从菜单中选择功能更方便快捷,在零件上单击右键比在空白区单击右键,弹出的功能更多。

在修改了SCH图后,必须把修改的内容要同步更新到PCB图中:在SCH图显示模式---------点击菜单:设计-----更新PCB文档。
在修改了PCB图后,要把修改的内容同步更新SCH图,在PCB图显示模式--------点击菜单:设计-----更新SCH图。

如果想查看SCH图与PCB图的差异:在SCH图下-------点击菜单:工程-----显示差异。也可以在PCB图下:点击菜单:工程------显示差异。正常时,两者应当没有差异。

放置总线时,要填写好总线名和总线端口名。

PCB板中的零件怎样摆齐:在PCB图中放置零件时,把零件摆齐:同时选中几个要摆齐的零件--------单击屏幕顶部菜单:edit-------align.
放置铺铜:单击屏幕顶部菜单:place------polygon pour

在PCB图中快速移动零件的方法:先选中要移动的零件:ctrl+shift键+箭头快速移动零件。
PCB上精准、微动零件:左键单击选择一个零件-----按住CTRL键同时按箭头键-------每按一次箭头,零件微动一次。如果不按CTRL键只按箭头键-----光标微动。

在PCB布线中,按下*键,切换布线的层,比如从当前的顶层切换到底层,同时自动放置过孔。按+  —键在前后相邻信号层之间切换。布线中按下entry键,就确定了前一段的线段:放置线到当前光标的位置。
PCB编辑整体下下-----按L键------打开PCB板层设置对话框。
想查看一个零件的属性且修改属性:左键点击这个零件/选中这个零件------按F11弹出inspector面板-------在inspector面板中显示该零件属性并可以修改属性。

AD16屏幕右上角:单击:DXP按钮---------从弹出的下拉菜单中现在:参数选择--------弹出:选择面板-------设置AD16系统、AD16文档的全部设置项(多达上百项)。

调出快捷键列表:点击view----workspacepanel-----help-----shortcuts,弹出快捷键列表,常用的快捷键如果记不住,可在这里查看。可把快捷键列表固定在AD16屏幕左边缘,便于在画图中经常使用。命令特别多,有些命令很有用,显著提高SCH  PCB画图的速度和效率。

双层手动布线,使用Shift+SPACEBAR来选择各种线的角度模式。角度模式包括:任意角度、45 °、弧度45 °、90 °和弧度90 °。按空格键切换角度。

在任何时间按END键来刷新屏幕。

在任何时间使用V,F重新调整屏幕以适应所有的对象。在任何时候按PAGE UP和PAGE DOWN键,以光标位置为核心,来缩放视图

按BACKSPACE键,来取消放置的上一条线。

要删除线,先单击选中它呈高亮状态----------按下DELETE键来清除所选的线段。
重布线是非常简便的——当用户布置完一条线并右击完成时,多余的线段会被自动清除。
取消全部的布线,Tools>>Un-Route>>All
自动布线-----全部:Auto Route>>All。Messages显示自动布线的过程。

Solder mask:阻焊层(PCB板表面的一层绿色绝缘漆)。包括顶层阻焊层和底层阻焊层。阻焊层除留出焊点和过孔的位置外,其余部分用阻焊膜(绿色绝缘漆)将铜膜导线覆盖住。通过设置规则design rules控制阻焊膜的大小。

助焊层:包括顶层助焊层和底层助焊层。助焊层是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涂一层助焊剂,以增强焊盘的着锡能力。通过design rules进行设置。

PCB板上选择部件:对准零件点击左键:选中这一个零件,按住shift键同时点击任意几个不在一起的零件:这几个零件被同时选中。在空白的地方点击左键,取消选中状态。选择PCB板中任意部件的更多的操作方法,在屏幕顶部的编辑edit菜单内。

PCB绘图时的快捷键:先选中对象,然后按下表的快捷键操作:

PCB 编辑器里有特殊粘贴命令—Edit» Paste Special。这个命令可以一次粘贴多个已拷贝的对象。在使用该命令时先选择 Edit »Copy (EC) 或 Edit » Cut 将选择的对象拷贝到剪贴板,然后点击选择粘贴参考点,该参考点就是今后复制对象时的鼠标定位点。

在PCB图中,寻找一个零件困难时:点击 Edit » Move »Component (M C)------点击PCB的空白区域(不要点击在零件上),就会出现 ChooseComponent 对话框----在出现的元件列表中,选中将要放置的元件。

把SCH图更新到PCB图时,把SCH图中的零件加载到PCB图的一旁,零件密集的挤在一团,很困难找到要找的零件 找到PCB图中零件的另外一个技巧是使用原理图作为参考:在原理图中选中要找的元件,然后选择菜单 Tools »Select PCB Components------选中PCB图中的指定零件----选中的零件跳到PCB板图的屏幕中心并高亮显示该零件。

在PCB零件布局状态下---按N键-----消隐预拉线 -----再按N键-----恢复显示。

在零件加载到PCB板但还没有布线之前:当你移动元件的时候,点击 N 键,将不会显示相关飞线。点击 L 键,可以选择把元件放置在顶层还是底层。在PCB布线时,按 Shift+W 会显示布线宽度种类。使用参数对话框中的 FavoriteInteractive Routing Widths 按钮来配置列表。

画好SCH图更新到PCB图中后,在没有布线前,各零件间有浅白色的预拉线,对重要的预拉线可以改为醒目的颜色,方法:在PCB图下----点击屏幕右下角的PCB钮-----弹出PCB面板-----单击ALL NETS全部网络-----双击重要的网络-----改变颜色------确定。它能帮助你把重要的网络预拉线改变颜色。要做这个就要在 PCB 面板内双击网络名称,你也可以快速控制预拉线是否显示,只要使用 N 键即可 。使用 L 键会跳出层面及颜色设定,可以调整颜色以及层面是否显示。*号键可以切换到下一个布线层。按 CTRL+G 快捷键显示并且编辑现在所使用的格点。

在PCB板上一边布线同时按TAB键-----弹出布线规则修改对话框-----修改线宽、过孔大小、布线遇到障碍时的解决方案

PCB差分对布线:同时布1对线【2根线】
PCB多根布线:用于布总线、数据线、地址线。

点选 Autoroute 菜单里面的 ALL,选择预设两层板,如果你想保持你已走的线,勾选 Lock AllPre-routes 选项,并且开始自动布线,检查布线的结果。

为了更容易检查PCB板的每个层面,按 shift+S 快捷键去切换成单层显示模式,然后按 *号键切换顶层跟底层。如要高亮显示某个网络时,可以按住 CTRL 键并且左键点到该网络。左键点对象的地方就会自动取消高亮了。持续这个操作。如果你的电路板在单层模式, 你在布线网络检查框中能使显示全部对象,来现示所有层的布线。

对一个两层电路板来说一层为水平方向布线,另一层为垂直方向布线是比较好的。按空格键可以切换在 45 度角的时候布线起止模式。按shift+spacebar 键可以切换转角模式 。按 CTRL+CLICK:当你点击到网络时会高亮可以调整 Mask Level 指令调整淡化效果 。在布线时按 shift+r 快捷模式键切换违反冲突模式。

如果PCB板上的零件不能旋转和移动,这个零件被锁定了,双击零件打开属性,把锁定勾选去掉。

使用 PCB Library面板的右键菜单命令拷贝/粘贴多个器件。按住 Ctrl 并单击选择列表中需要的器件封装,然后右键单击选择 Copy,再次右键单击,选择 Paste X Components (X 是您选择的器件封装数)。

在SCH图或PCB图编辑窗口下,随时打开零件库的方法:单击在屏幕左下角的system -------库------可以随时打开电路图零件库

Solder Mask Expansions:阻焊层扩展
Tenting:隆起
选择隆起对话框会取消在过孔周围的助焊层隆起同时忽略规则的设置。

以上的图文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方便保存):

网友A(2019-02-28):
很棒的资料。

网友B(2019-04-18):
很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C(2020-12-13):
值得学习赶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