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高精度读写数据,读写时间 函数(不可调节时钟)

楼主(2017-09-28):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2017年9月7日
21:07

//DS1302写入数据
void writebety_ds(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delayus(2);
        for(i=0;i<8;i++)                //开始传输8个字节的数据
                {
                SDA=dat&0x01;                // 取最低位,注意DS1302的数据和地址都是从最低位开始传输的
                delayus(2);
                SCLK=1;                         // 时钟线拉高,制造上升沿,SDA的数据被传输
                delayus(2);
                SCLK=0;                        // 时钟线拉低,为下一个上升沿做准备
                dat>>=1;                // 数据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

}
//DS1302读出数据
uchar readbety_ds()
{
                uchar i,dat;
                delayus(2);
                for(i=0;i<8;i++)
                {
                dat>>=1;                // 要返回的数据右移一位
                if(SDA==1)                // 当数据线为高时,证明该位数据为 1
                dat|=0x80;                // 要传输数据的当前值置为1
                SCLK=1;                        //拉高时钟线
                delayus(2);
                SCLK=0;                        // 制造下降沿
                delayus(2);
                }
                return dat;                // 返回读取出的数据
}

//DS1302写入单个时间

void dswrite_data(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 初始  CE  线置为 0
                SCLK=0;                        //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RST=1;                        // 初始  CE  置为 1  ,传输开始
                writebety_ds(add);
                writebety_ds(dat);         // 写入要修改的时间,日期
                SCLK=1;            // 时钟线拉高
                RST=0;   //
                }

//DS1302读出单个时间
uchar        dsread_data(uchar add)
      {

                uchar temp_date;
                RST=0;                // 初始  CE  线置为 0 0 0 0
                SCLK=0;                // 初始时钟线置为 0 0 0 0
                RST=1;                // 初始  CE  置为 1 1 1 1 ,传输开始
                writebety_ds(add);                // 传输命令字,要读取的时间 日历地址
                temp_date=readbety_ds();                // 读取要得到的时间/ / / / 日期
                SCLK=1;                // 时钟线拉高
                RST=0;                // 读取结束, CE 置为 0 0 0 0 ,结束数据的传输
                return temp_date;      //返回得到的时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