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的传输距离是多远?

楼主(2017-09-28):
NRF24L01无线模块的传输距在空旷的条件下,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A:
NRF24L01一般空旷地有100米的距离。不过电源要稳定,环境干扰要小,有一种台湾产的同名模块距离要更远一点

楼主:
谢谢你!我知道了。

网友B:
nrf24l01无线模块,那种板载天线,设置0DBM,在空旷地带一般可以做到20~25米左右,加PA+外接天线可以做到200米左右。

网友C:
nrf24l01无线模块是50M

网友D:
呵呵,网上最流行的黑色模块,号称可以两百米,不知道谁做的测试,我自己在野外测试(主要是同频率干扰小),以最低速率和最大发射功率测试,空旷不超过50米,室内穿一堵墙10米也丢包严重,不加PA感觉这个芯片我是不能指望用它来做什么了。如果数据量不大,推荐楼主使用315M或者433M的无线模块(不是那种廉价的超外差),这个频段的电磁波衍射性能良好,在实际应用中通讯效果比较好,2.4G的,如果不是高速通讯,用起来会很蛋疼。  在用过的这些测试中,最上面的黑色那种模块是我认为里面性能最差的模块,当然也是最便宜的模块,有一种绑定的24L01(就是那种牛屎封IC)性能更差,我初步估计是,要么芯片是复制品的假货,要么PCB天线都是抄的,压根就没有做阻抗匹配。

网友E:
这个要看你买的模块工艺,以及是否装天线等。如果工艺好有加装天线的24l01+传输距离有1200米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网上最流行的黑色模块,号称可以两百米,不知道谁做的测试,我自己在野外测试(主要是同频率干扰小) ...

老板,说说就行了嘛!摆这么大阵仗出来干嘛,你以为吓死人不用赔?不过真心仰慕土豪。

网友G:
大概50米的样子

网友H(2021-11-16):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你买的模块工艺,以及是否装天线等。如果工艺好有加装天线的24l01+传输距离有1200米左右

做过实际测试吗?你用的谁家的模块啊?

网友I:
我认为它在100米以内。

网友J(2023-01-29):
实测50M,无外置天线

网友K:
我的NRF24L01+LIA+PA无线模块,100mW,城市郊区1000米,老家乡下2500米(四轴、固定翼、简易数字对讲机验证)。

网友L(2023-07-06):
5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