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使用51单片机输出白噪声信号

楼主(2017-09-28):
现有一个项目需要将一个压电振动片按白噪声的频率振动,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A:
压电振动片只能发出高频声音,白噪声各个频段都有估计很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振动片只能发出高频声音,白噪声各个频段都有估计很悬

主要是想实现输出白噪声信号,压电振动片在低频段不震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振动片只能发出高频声音,白噪声各个频段都有估计很悬

主要是想实现输出白噪声信号,低频段压电振动片不震动也可以

网友A:
先用单片机产生音频范围内的随机数,再用dac输出,外接一个放大电路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建议先用全频喇叭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单片机产生音频范围内的随机数,再用dac输出,外接一个放大电路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建议先用全频喇叭测 ...

那可以选取哪些材料来实现白噪声下的微弱振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