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调节

楼主(2017-09-28):
    if(set_temper>temper)
    {
       if(set_temper-temper>1)
       {
           high_time=100 ; //大于1°不进行PID运算
           low_time=0 ;
       }
       else
       {   //1°范围内进行PID运算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s;
                // Read Input
                rout=PIDCalc(&spid,rin); //执行PID运算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high_time<=100) //限制最大值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为什么除以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网友A:
仅凭这一小段程序无法得出为什么除以800的结论

网友B:
你单独放这么一段程序,除了作者谁也不能保证完全看的明白啊。我个人认为你这个程序是有些问题的,首先设定温度大于实时温度1度就不进行PID运算,那温度控制肯定是不理想的,由于惯性会有很大的超调,这里就需要微分环节的抑制。另外函数里面什么rin,s什么的变量你全都没有做说明,谁知道是写的是什么?看后面代码的意思应该是PID输出映射PWM控制占空比,但是输出限幅的位置就错了。最后至于为啥要除以800?多半是PID参数调的不好,不能直接映射。不过一看就有问题的程序,你再细扣其中几个数字的问题那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C:
其实第一个if判断可以不要的吧

网友D:
因为在此之前扩大了800倍。

网友E:
这个程序根本不能判断为什么除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