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的什么什么心型流水灯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
有几个灯泡不亮啊,也不知道什么问题,线有点乱,第一次做只能这样了

代码是一个坛友的

我直接复制上去的,哈哈

#include<reg51.h>
delay_10ms()
{
    unsigned int i=2000;
    while (i--);
}

main()
{
    unsigned char flag_ct=1;

    while(1)
    {
        delay_10ms();
        P0+=flag_ct;
    }

}

网友A(2017-09-29):
,,应该是你复制的程序不是控制32个流水灯的吧

网友B:
请认真检查下引脚 一般问题都在这上面  因为是简单的io   51配置又简单  所以检查引脚吧

网友C:
不是有点乱,是很乱,都理不清头绪了

网友D: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1、二极管没有限流;2、不同颜色的二极管压降不同,你直接并联肯定压降高的肯定不亮;3、有的二极管的引脚根本就没连到拉线上

网友E:
你这个图画的也真的是.....老师要气晕在厕所了

网友F:
把灯减少一点看看

网友G:
不明白  好深奥

网友H:
没亮应该是线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