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数字温度计设计

楼主(2017-09-29):
设计要求:
数字温度计
设计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数字温度计。该数字温度计上电或按键复位后能自动显示系统提示符“P.”,进入准备工作状态。测量温度范围0℃~99℃,测量精度小数点后两位,可以通过开始和结束键控制数字温度计的工作状态。
下面是我的仿真图和汇编程序,但是我的程序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0.1),而且不能显示系统提示符“P.”
程序如下:

;================================================================
;DS18B20温度计
;采用4位LED共阳显示器显示测温值,显示精度0.1℃,测温范围-55~+125℃
;用AT89C51单片机,12MHz晶振
;============================常数定义=============================
TIMEL EQU  0E0H         ;20ms,定时器0时间常数
TIMEH EQU  0B1H
TEMPHEAD   EQU  36H
;==========================工作内存定义============================
BITST     DATA  20H
TIME1SOK    BIT   BITST.1
TEMPONEOK BIT   BITST.2
TEMPL    DATA  26H
TEMPH    DATA  27H
TEMPHC    DATA  28H
TEMPLC    DATA  29H
;============================= 引脚定义===========================
TEMPDIN    BIT   P3.7
;============================= 中断向量区=========================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BH
LJMP    T0IT
;=============================系统初始化==========================
ORG 100H
START:   MOV SP,#60H
CLSMEM:  MOV  R0,#20H
MOV  R1,#60H
CLSMEM1: MOV  @R0,#00H
INC  R0
DJNZ  R1,CLSMEM1
MOV  TMOD,#00100001B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BIT)
MOV TH0,#TIMEL
MOV  TL0,#TIMEH        ;20ms
SJMP INIT
ERROR: NOP
LJMP  START
NOP
INIT: NOP
SETB  ET0
SETB  TR0
SETB EA
MOV  PSW,#00H
CLR  TEMPONEOK
LJMP  MAIN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T0IT: PUSH  PSW
MOV  PSW,#10H
MOV  TH0,#TIMEH
MOV  TL0,#TIMEL
INC  R7
CJNE  R7,#32H,T0IT1
MOV  R7,#00H
SETB  TIME1SOK    ;1s定时到标志
T0IT1: POP  PSW
RETI
;============================= 主程序=============================
MAIN: LCALL  DISP1   ;调用显示子程序
JNB  TIME1SOK,MAIN
CLR  TIME1SOK  ;测温每1s一次
JNB  TEMPONEOK,MAIN2 ;上电时先温度转换一次
LCALL  READTEMP1 ;读出温度值子程序
LCALL  CONVTEMP  ;温度BCD码计算处理子程序
LCALL  DISPBCD   ;显示区BCD码温度值刷新子程序
LCALL  DISP1      ;消闪烁,显示一次
MAIN2:  LCALL READTEMP   ;温度转换开始
SETB  TEMPONEOK
LJMP  MAIN
;============================= 子程序区===========================
;RESET DS18B20
;================================================================
INITDS1820:SETB  TEMPDIN
NOP
NOP
CLR  TEMPDIN
MOV  R6,#0A0H   ;DELAY 480us
DJNZ  R6,$
MOV  R6,#0A0H
DJNZ  R6,$
SETB  TEMPDIN
MOV  R6,#32H     ;DELAY 70us
DJNZ  R6,$
MOV R6,#3CH
LOOP1820: MOV  C,TEMPDIN
JC  INITDS1820OUT
DJNZ  R6,LOOP1820
MOV  R6,#064H
DJNZ  R6,$
SJMP  INITDS1820
RET
INITDS1820OUT: SETB  TEMPDIN
RET
;======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READ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READDS1820LOOP: CLR  TEMPDIN
NOP
NOP
NOP
SETB  TEMPDIN
MOV  R6,#07H    ;DELAY 15us
DJNZ  R6,$
MOV  C,TEMPDIN
MOV  R6,#3CH   ;DELAY 120us
DJNZ  R6,$
RRC  A
SETB  TEMPDIN
DJNZ  R7,READDS1820LOOP
MOV  R6,#3CH   ;DELAY 120 us
DJNZ  R6,$
RET
;======== 写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WRITEDS1820: MOV  R7,#08H
SETB  TEMPDIN
NOP
NOP
WRITEDS1820LOP: CLR  TEMPDIN
MOV  R6,#07H    ;DELAY 15us
DJNZ  R6,$
RRC  A
MOV  TEMPDIN,C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SETB  TEMPDIN
DJNZ  R7,WRITEDS1820LOP
RET
;========================= READ TEMP ===========================
READTEMP: LCALL  INITDS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DS1820   ;SKIP ROM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MOV  A,#44H
LCALL  WRITEDS1820   ;START CONVERSION
MOV  R6,#34H         ;DELAY 104
DJNZ  R6,$
RET
READTEMP1: LCALL INITDS1820
MOV  A,#0CCH
LCALL  WRITEDS1820 ;SKIP ROM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MOV  A,#0BEH
LCALL  WRITEDS1820  ;SCRATCHPAD
MOV  R6,#34H        ;DELAY 104us
DJNZ  R6,$
MOV  R5,#09H
MOV  R0,#TEMPHEAD
MOV  B,#00H
READTEMP2: LCALL  READDS1820
MOV  @R0,A
INC  R0
READTEMP21: LCALL  CRC8CAL
DJNZ  R5,READTEMP2
MOV  A,B
JNZ  READTEMPOUT
MOV  A,TEMPHEAD+0
MOV  TEMPL,A
MOV  A,TEMPHEAD+1
MOV  TEMPH,A
READTEMPOUT: RET
;================== 处理温度BCD码子程序==========================
CONVTEMP: MOV  A,TEMPH
ANL  A,#80H
JZ   TEMPC1
CLR  C
MOV  A,TEMPL
CPL  A
ADD  A,#01H
MOV  TEMPL,A
MOV  A,TEMPH   ;-
CPL  A
ADDC  A,#00H
MOV  TEMPH,A    ;TEMPHC HI=符号位
MOV  TEMPHC,#0BH
SJMP  TEMPC11
TEMPC1: MOV  TEMPHC,#0AH  ;+
TEMPC11: MOV  A,TEMPHC
SWAP  A
MOV  TEMPHC,A
MOV  A,TEMPL
ANL  A,#0FH     ;乘0.0625
MOV  DPTR,#TEMPDOTTAB
MOVC  A,@A+DPTR
MOV  TEMPLC,A   ;TEMPLC LOW=小数部分BCD
MOV  A,TEMPL     ;整数部分
ANL  A,#0F0H
SWAP  A
MOV  TEMPL,A
MOV  A,TEMPH
ANL  A,#0FH
SWAP  A
ORL  A,TEMPL
LCALL  HEX2BCD1
MOV  TEMPL,A
ANL  A,#0F0H
SWAP  A
ORL  A,TEMPHC    ;TEMPHC LOW=十位数BCD
MOV  TEMPHC,A
MOV  A,TEMPL
ANL  A,#0FH
SWAP  A          ;TEMPLC HI=个位数BCD
ORL  A,TEMPLC
MOV  TEMPLC,A
MOV  A,R7
JZ  TEMPC12
ANL  A,#0FH
SWAP  A
MOV  R7,A
MOV  A,TEMPHC    ;TEMPLC HI=百位数BCD
ANL  A,#0FH
ORL  A,R7
MOV  TEMPHC,A
TEMPC12: RET
;========================= 小数部分码表===========================
TEMPDOTTAB: DB  00H,01H,01H,02H,03H,03H,04H,04H,05H,06H
DB  06H,07H,08H,08H,09H,09H
;====================== 显示区BCD码温度值刷新子程序===============
DISPBCD: MOV  A,TEMPLC
ANL  A,#0FH
MOV  70H,A
MOV  A,TEMPLC
SWAP  A
ANL  A,#0FH
MOV  71H,A
MOV  A,TEMPHC
ANL  A,#0FH
MOV  72H,A
MOV  A,TEMPHC
SWAP A
ANL  A,#0FH
MOV  73H,A
MOV  A,TEMPHC
ANL  A,#0F0H
CJNE  A,#010H,DISPBCD0
SJMP  DISPBCD2
DISPBCD0: MOV  A,TEMPHC
ANL  A,#0FH
JNZ  DISPBCD2 ;十位数是0
MOV  A,TEMPHC
SWAP  A
ANL  A,#0FH
MOV  73H,#0AH ;符号位不显示
MOV  72H,A ;十位数显示符号
DISPBCD2: RET
;======================= 显示子程序===============================
;显示数据在70H~73H单元内,用4位LED共阳数码管显示,P1口输出段码数据,
;P3口做扫描控制,每个LED数码管亮1ms时间再逐位循环。
DISP1: MOV  R1,#70H ;指向显示数据首址
MOV  R5,#0FEH ;扫描控制字初值
PLAY: MOV  P0,#0FFH
MOV  A,R5 ;扫描字放入A
MOV  P3,A ;从P3口输出
MOV  A,@R1 ;取显示数据到A
MOV  DPTR,#TAB ;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 ;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0,A ;段码放入P0口
MOV  A,R5
JB  ACC.1,LOOP5 ;小数点处理
CLR  P0.7
LOOP5: LCALL  DL1MS ;显示1ms
INC  R1 ;指向下一地址
MOV  A,R5 ;扫描控制字放入A
JNB  ACC.3,ENDOUT ;ACC.3=0时一次显示结束
RL  A ;A中数据循环左移
MOV R5,A ;放回R5内
AJMP  PLAY ;跳回PLAY循环
ENDOUT: MOV  P0,#0FFH ;一次显示结束,P0口复位
MOV  P3,#0FFH ;P3口复位
RET ;子程序返回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0BFH
;共阳段码表 “0”“1”“2”“3”“4”“5”“6”“7”“8”“9”“不亮”“-”
DL1MS: MOV  R6,#14H ;1ms延时程序,LED显示程序用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 单字节十六进制转BCD =======================
HEX2BCD1: MOV  B,#064H ;十六进制->BCD
DIV  AB ;B=A%100
MOV  R7,A ;R7=百位数
MOV  A,#0AH
XCH  A,B
DIV  AB ;B=A%B
SWAP  A
ORL  A,B
RET
;================================================================
;Calculate CRC-8Values.  Uses The CCITT-8Polynomial,Expressed As
;X^8+X^5+X^4+1
;================================================================
CRC8CAL: PUSH  ACC
MOV  R7,#08H ;Number Bits In Byte
CRC8LOOP1: XRL  A,B ;Calculte CRC
RRC  A ;Move To Carry
MOV  A,B ;Get The Last CRC Value
JNC  CRC8LOOP2 ;Skip If Data==0
XRL  A,#18H ;Updata The New CRC
CRC8LOOP2: RRC  A ;Position The New CRC
MOV  B,A ;Store The New CRC
POP  ACC ;Get The Remaining Bits
RR  A ;Position The Next Bit
PUSH  ACC ;Save The Remaining Bits
DJNZ  R7,CRC8LOOP1 ;Repeat For 8 Bits
POP  ACC
RET
END

网友A(2019-06-11):
楼主,我想问下,我仿真数码管一直闪烁,且跳不出正确的传感器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20-06-05):
运行后一直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我仿真数码管一直闪烁,且跳不出正确的传感器数据,是什么原因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0-11-24):
延时的时间太短了 可能是微秒的延时 可以改成毫秒的

网友D:
新手路过。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