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执行C语言时间计算

楼主:
1T模式,16M赫兹的单片机,在c语言编程做延时运算,使用do while结构void Delay200ms()                //@16MHz{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3;
        j = 41;
        k = 19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这个时间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呀?

网友A(2017-09-29):
根据运行一个指令的时间,然后计算这个程序运行了多少个指令。如果你用的是STC的单片机的话,它的那个下载工具里面有自动帮你计算的工具。

网友B:
在c下写这种延时 设定好运行频率用c仿真 看经过多少时间 估计出来的 在c下全c的语句很难精确计算时间 不知道c怎么编译

网友C:
keil  c中,系统特殊寄存器组“Sys”中有一项“sec”和“states”,可查看程序执行时间和运行周期数。例如,执行到延时子程序时,记录进入该子程序的sec值,然后按过程单步键,快速执行该子程序完毕,再读取sec值,两者之差,即为该子程序执行时间。也可根据周期数states与图2-8中设置的晶振频率计算程序运行时间。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运行一个指令的时间,然后计算这个程序运行了多少个指令。如果你用的是STC的单片机的话,它的那个下载 ...

“根据运行一个指令的时间,然后计算这个程序运行了多少个指令。“这个我能理解;关键是指令语言是相对汇编而言,而不同结构的C语言反汇编会有不同的指令语句,那么我的问题就变成了:是否有一种直接的规则针对不同的C语言结构对应出相应的执行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运行一个指令的时间,然后计算这个程序运行了多少个指令。如果你用的是STC的单片机的话,它的那个下载 ...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你的第二个回答,这是STC芯片。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时间延时函数,假如我要用此芯片延时300us,该怎么进行修改,就在此模式下,就是说怎么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c下写这种延时 设定好运行频率用c仿真 看经过多少时间 估计出来的 在c下全c的语句很难精确计算时间 不知 ...

这个其实在调试的时候,可以通过反汇编可以看到执行的时间,关键是怎么设计延时,假如我要延时300us该怎么搞?

网友E:
简单,编译器生成汇编后,就能看出来了。这样就可以增删了。

网友F:
有个调试的功能  keil  里面     可以看到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G: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我知道怎么去找答案!
STC的下载软件,功能是很强大的,其中就有这个延时函数的自动生成功能。
在软件右上角,有很多功能的页面,其中就有“软件延时计算器”,我截个图,你自己看看。
当然,如果你是想自己掌握这个时间,那我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H:
反编码,能够得到时间值;

网友I:
void Delay300us()                //@16.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DELAY300US:                        ;@16.000MHz
        NOP
        PUSH 30H
        PUSH 31H
        MOV 30H,#4
        MOV 31H,#183
NEXT:
        DJNZ 31H,NEXT
        DJNZ 30H,NEXT
        POP 31H
        POP 30H
        RET

网友J:
void Delay300us()                //@16.0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