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FATFS Unicode表存储SD卡中读取,转为GBK显示FATFS文件名stm32源码

楼主(2017-09-29):
Unicode表存储SD卡中读取,转为GBK显示FATFS文件名
本实验将实现如下功能:开机的时候先初始化SD卡,如果SD卡初始化完成,则读取扇区0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打印到电脑上。如果没初始化通过,则在LCD上提示初始化失败。 同样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注意:
1,本实验可以SWD下载仿真.
2,如果遇到不能识别的卡,有可能是不兼容造成的,请换卡.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mmc_sd.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text.h"
#include "SDfont.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pi.h"
#include "ff.h"

u8 buf[512];//SD卡数据缓存区
const TCHAR  flie1[]={"0:news/news.txt"};
const TCHAR flie2[]={"0:news/apple.txt"};
const TCHAR  flie3[]={"0:news/love.txt"};
void myflie(const TCHAR  *p2)
{
    FRESULT res=FR_OK;
        u8 a;
    LCD_Clear(WHITE);
    file=(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e));
        res = f_open(file,p2,FA_OPEN_EXISTING|FA_READ);
        if(!res)
                {
                br=1;
                for (;;)
                        {
                        for(a=0; a<64; a++) buf[a]=0;
                        res = f_read(file, buf, sizeof(buf),&br);
                        if (res || br < sizeof(buf)) break; // error or eof
                        }
                }
        Show_Str(50,250,300,16,buf,16,0);
}

u8 sim900a_hex2chr(u8 hex)
{
        if(hex<=9)return hex+'0';
        if(hex>=10&&hex<=15)return (hex-10+'A');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u8 shuzu[20];
    u8 *dst=shuzu;
        u16 temp;
        const u8 *src="我";
        u8 test[2];
    u32 total,free;
        FRESULT res=FR_OK;
        u32 sd_size;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1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ED_Init();         //LED初始化
        KEY_Init();
        exfuns_init();                  //exfuns 初始化
        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50,50,"Mini STM32");
        LCD_ShowString(50,70,"SD Card TEST");
        LCD_ShowString(50,90,"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50,110,"Only use sd card");
        LCD_ShowString(50,230,"2014/7/31");
        while(SD_Initialize()!=0)//检测不到SD卡
        {
                LCD_ShowString(50,130,"SD Card Failed!");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50,130,"Please Check!      ");
                delay_ms(500);
                LED0=!LED0;//DS0闪烁
        }
        //检测SD卡成功
        LCD_ShowString(50,130,"SD Card Checked OK ");
        LCD_ShowString(50,150,"SD Card Size:     Mb");
        sd_size=SD_GetSectorCount();//得到扇区数
        LCD_ShowNum(154,150,sd_size>>11,5,16);//显示SD卡容量
        SDFont_Init();
        exfuns_init();
    f_mount(0,fs[0]);                 //挂载SD卡
        while(exf_getfree("0",&total,&free))
        {
           LCD_ShowString(50,170,"fatfs error!")  ;
           delay_ms(200);
           LED0=!LED0;
        }
        LCD_ShowString(50,170,"fatfs ok!")  ;
        LCD_ShowString(50,190,"SD Card Size:     Mb");
        LCD_ShowNum(154,190,total>>10,5,16);
        LCD_ShowString(50,210,"SD free Size:     Mb");
        LCD_ShowNum(154,210,free>>10,5,16);
        Show_Str_Mid(0,30,"!汉字测试成功!",16,240);
        LCD_Clear(WHITE);//清屏
/****************读取SD卡文件**************/
//    file=(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e));
//        res = f_open(file,"0:news/news.txt",FA_OPEN_EXISTING|FA_READ);
//        if(!res)
//                {
//                br=1;
//                for (;;)
//                        {
//                        res = f_read(file, buf, sizeof(buf),&br);
//                        if (res || br < sizeof(buf)) break; // error or eof
//                        }
//                }
//        Show_Str(0,0,300,16,buf,16,0);
//        f_close(file);
//        myfree(SRAMIN,file);
//        Show_Str(50,270,400,16,"好烦躁啊!!!!",16,0);

    test[1]=*src++;
    test[0]=*src++;
    temp=(u16)ff_convert((WCHAR)*(u16*)test,1);
        LCD_ShowNum(50,300,(u32)temp,6,16);
//        dst[0]=sim900a_hex2chr((temp>>12)&0X0F);
//        dst[1]=sim900a_hex2chr((temp>>8)&0X0F);
//        dst[2]=sim900a_hex2chr((temp>>4)&0X0F);
//        dst[3]=sim900a_hex2chr(temp&0X0F);
//        dst[4]=0;
////        LCD_ShowString(60,110,dst);
        while(1)
        {

//            t=KEY_Scan();
//            if(t)
//                {
//                        switch(t)
//                        {
//                                case 1:
//                                        myflie(flie1);
//                                        break;
//                                case 2:
//                                        myflie(flie2);
//                                        break;
//                                case 3:
//                                        myflie(flie3);
//                                        break;
//                        }
//                }else delay_ms(10);
                delay_ms(200);
                LED0=!LED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