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烧录不成功

楼主(2017-09-29):
为什么用stc烧录文件进去一直显示仍在上电中换了很多个版本都不行呀同样的版本在学校的机房能行回来就不行了

网友A:
看看晶振有木有接触不良

网友B:
注意单片机是否有放反。
注意晶振的松紧。
注意电脑驱动问题。
COM口是否选对。

网友C:
看一下 两边 RXD  和TXD的接口   是不是接对了啊      COM口的和单片机上的 RXD 、TXD要互相交叉接的啊。

网友D:
1  IC是否装好。
2 IC型号是否装好
3 COM口端口对不
4 先供电才可以烧录

网友E:
万用表测电源  ok了  然后晶振弄一下  ok了  然后串口短接测试下 有没有数据回来  都可以了 就操作stc下载工具了  如果还不行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F:
1.使用内部晶振下载测试,2保证全新芯片 3保证下载线对应 4下载时接好下载线后是否上电

网友G:
確認:驅動安裝---晶振---芯片---com口的選擇(右擊電腦/管理。),基本上就這些問題

网友H:
应该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I:
如果是同一块板子,板子问题;如果是同一个下载器,下载器问题;如果是同一条线,线的问题。总之,只要换2次以上,必然有别的原因。

网友J:
看看TX和RX有没有正确接触,电源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