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中断问题 单独运行都没问题,两个一起就什么都不显示了

楼主(2017-09-29):
各位大佬好,我现在再写一个程序:用计数器0计时作为时钟的时间,计数器1来作为发送ds18b20的串口设置,然后将时间和温度都显示在lcd1602上。单独运行都没问题,两个一起就什么都不显示了,想了想应该是两个计数器的优先级不一样导致中断出错了,之前又没有遇到过这种两个中断一起用的情况,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这种两个中断一起用的情况下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谢过

网友A:
在不能打断的程序(如模拟IIC,LCD读写)中关掉其它中断,程序完后打开中断。

网友B:
极有可能TMOD寄存器设置不正确。TMOD的8位分别控制定时器1和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如果设置不正确就有可能只有一个定时器工作另一个不工作的情况,甚至是两个定时器都不工作。

网友C:
画个框图,仔细看看逻辑次序上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