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时74HC573不管用,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如图,运行仿真时。D0这边的有电压变化,绿灯时有时无的,而Q这边的管脚不管D0那边如何变化,它就是绿灯不变,不止到时哪出问题了,程序绝对没问题,还有用仿真时,放置仿真文件的文件夹里会莫名产生很多新文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7-09-30):
没给全图不好回复,应该是仿真电路图有问题,有可能是P0口未接上拉电阻
有些文件是与电脑及软件设置有关系

网友B:
最好给全电路这样好分析点,预计是没有接上拉电阻,你可以接一个试试看

网友C:
谢谢指点,确实是没接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