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出了问题 紧急求助

楼主(2017-09-29):
各位大神,鄙人小白一枚。最近自己做了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子,有两个问题:1.下载程序时有时候能够下载成功,有时候下载不成功,大部分下载不成功,但也成功了几次。2.复位按键   举例:假如是流水灯,当你按下复位键时,应该是灯全亮,松开后,继续执行原程序,而我这个复位键,按下后灯全灭,必须重新上电才可以继续执行原程序。希望各位大神指导一二。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但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复位电路我选的电容是10uf和1k的电阻,难道是这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换成 10K 的试试

换成10K了,还是不行。但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成10K了,还是不行。但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我复位电路选的是50V  10uf  的  跟这有么有关系?

网友B:
仔细查看电路应该是复位脚位接错了。

网友C:
电阻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但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复位电路我选的电容是10uf和1k的电阻,难道是这出错了?

复位电路应该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换成 10K 的试试

10k,1k,没什么影响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焊接有问题

网友D:
电路焊接有问题

网友E:
拍张图看看,可能哪里接错了吧,或者虚焊?

网友A:
电阻换成 10K 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看电路应该是复位脚位接错了。

已经焊接了 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看电路应该是复位脚位接错了。

行  到学校在检查一遍

网友F:
电路重新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