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如何发送AT指令

楼主(2017-09-29):
我按照网上的教程EN--3.3,VCC--3.3,RXD--TXD,TXD--RXD,GND--GND的接法
发送AT指令的时候有加回车,但没有回复ok

网友A:
模块应该还有其他引脚吧 我记得 有个什么脚要接高电平 你仔细查看资料

网友A:
有个什么脚 要接高电平 类似使能

网友B:
esp8266有多种的开发方式,你用的AT指令,你那就应该在ESP8266上刷AT的固件才可以返回AT指令的回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有多种的开发方式,你用的AT指令,你那就应该在ESP8266上刷AT的固件才可以返回AT指令的回复对的

刷AT的固态是什么意思,刚接触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什么脚 要接高电平 类似使能

使能就是E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波特率设置的是多少?把实物的指示灯状态,和串口助手调试界面发一下看看;
ESP8266加电的时候 ...

波特率是115200,目前就是想实现与手机的通信,你推荐的软件我也试了一样没有回复

网友D: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先按照例子走一遍

网友E(2018-09-10):
请问现在发AT指令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4-28):
我最近弄过,但是我能行。这样的接法应该是没问题的,我感觉(1)波特率;(2)发送AT指令的时候,有没有加多个 换行(大多指令是要加这个);(3)实在没办法的话,就刷固件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这些是我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然后试试后成功写进入,,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我最近弄过,不过成功、、、看了你的接线是没问题的,不过有没有注意:(1)波特率;(2)发送AT指令的时候,有没有加多个 换行(但有小部分不用);(3)如果试过很多方法实在不行,就刷固件恢复出厂设置吧。---这3个方面都是我弄的时候出现过的问题,后来发现试了后就可以写入AT指令,我不一定正确,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