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程序

楼主(2017-09-30):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i,sum,x;
        for(i=1;i<=3;i++)
        {

        printf("input data : ");
        scanf("%d",&x);
        sum=0;
        sum=sum+x;
        }
        printf("sum=%d\n",sum);
}
程序是通过循环输入三个数字然后求和,先在的情况是,运行程序我输入了1,2,3之后程序的结果是3,二正确的结果因该是6才对,这是为什么请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初学程序这个是一个求和的程序,是为了实现输入三个数然后,sum 求和,现在的情况是当我输入1,2,3时最后的结果只是输出3,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

网友A:
输入X后的下一句你执行了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X后的下一句你执行了什么呢?

对sum初始化为0然后对sum=sum+i 进行运算,不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m=0;  这里一直清零,当然结果是 3 ,也就是你最后输入的数字

好像的确是这样,吧sum=0,放在初始化哪里就可以了,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C:
你的sum在每一个循环体里都被置零,所以不会有累加的效果,把sum = 0 ;这条语句放到循环体前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sum在每一个循环体里都被置零,所以不会有累加的效果,把sum = 0 ;这条语句放到循环体前面即可。

嗯嗯,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D:
小兄弟,你把sum在每条循环都置零了。。。把他放到外面把

网友E:
把sum=0放在for循环外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