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三个按键PWM控制舵机程序 正点原子stm32 mini板

楼主(2017-09-30):
我也来发一个,正点原子stm32 mini板通过三个按键PWM控制舵机的程序。

根据工作原理,舵机的具体控制方法就是需要一个20ms左右的时基脉冲,
该脉冲的高电平部分一般为0.5ms~2.5ms范围内的角度控制脉冲部分。
脉冲宽度从0.5ms~2.5ms,相对应舵盘的位置为0~180度,呈线性变化。

***************一般舵机脉冲宽度20ms,高电平宽度与角度对应关系***********
0.5ms————0度;
1.0ms————45度;
1.5ms————90度;
2.0ms————135度;
2.5ms————180度;

根据上面的原理,我们知道单片机只要产生20ms的脉冲信号,通过改变高电平时间从0.5ms到2.5ms变化,就能使舵机转动到对应的角度

/*
     此程序是从网上找到的,本人修改了下
     程序小白,如有错误,请见谅^_^
*/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define key1 PCin(5)
#define key2 PAin(15)
#define key3 PAin(0)

u16 cout;
int main(void)
{
          cout=1850;
                KEY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999,719);    //PWM频率===(2000*720)/72000000=0.02=20ms
           while(1)
        {
      if(key3==0&&key1==0)   //key1按下,舵机缓慢正向转动
                         {
                                 if(key1==0)
                           {
                                         delay_ms(5);
                             cout+=1;
                                 }

                         }
                  else        if(key3==1&&key1==0)  //key1、key3同时按下,舵机加速转动
                           {
                                         delay_ms(5);
                             cout+=5;
                                 }
                      if(key1==1&&key2==1&&key3==0)    //舵机回到90度(起始位置)
                                                {
                                                        cout=1850;
                                                }

                        if(key3==0&&key2==0)      //key2按下,舵机缓慢反向转动
                            {
                                                        delay_ms(5);
                                cout-=1;
                                        }
                        else        if(key3==1&&key2==0)   //key2、key3同时按下,舵机加速转动
                           {
                                         delay_ms(5);
                             cout-=5;
                                 }

              TIM_SetCompare1(TIM1,cout); //PWM输出
              delay_ms(50);

}

}

网友A(2019-05-11):
请问楼主方不方便加个QQ 我有许多地方请教一下 就差个主程序不会编了

网友B(2019-12-07):
f4的板子可以用么?

网友C:
请问舵机用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