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程序模块化

楼主(2017-09-30):
弄了好长时间,不知道怎样去模块化程序。。h文件下的。c文件不知道怎样去建立,希望大神求助

网友A:
模块化的意义并不在于怎么弄文件 那只是一种管理方式 搞不懂麻烦的可以先用简单的 把你每个需要用的程序就写成.C文件 然后和头文件一样在主程序前引用就行了

模块化的意义在于不必反复写相同的东西 节省时间 另外可以不在程序充反复写相同的程序 减少程序体积 但这种减少相比专用程序反而体积会大 还有各种引用的不同 比如STC的ADC IAP在不同系列里使用方法和名字可能不一样 需要自己好好计划

弄好了能用就行了 重要的是实现程序作用

网友B:
找一个例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