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程序 含红外循迹、避障、超声波避障

楼主(2017-09-30):
含红外循迹、避障、超声波避障、蓝牙等程序
有单独分开的和整合的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
硬件连接
P1_6 接驱动模块ENA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P1_7 接驱动模块ENB        使能端,输入PWM信号调节速度
****************************************************************************/
#include<reg52.h>
sbit Left_moto_pwm= P2^6;
sbit Right_moto_pwm=P2^7;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Left_moto_pwm=1;
                else
                        Left_moto_pwm=0;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Right_moto_pwm=1;
                else
                        Right_moto_pwm=0;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400)/256;          //400us定时
         TL0=(65536-400)%256;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6536-100)%256;
        EA=1;
        ET0=1;
        TR0=1;
    push_val_left  =6;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 =6;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while(1);
}

网友A(2018-05-07):
这个程序适用于L9110电机驱动模块吗?

网友A:
这个适用于L9110电机驱动模块吗

网友B(2018-08-06):
你这资料下不了的,出错误的

网友C(2018-11-22):
http://www.51hei.com/bbs/dpj-95364-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单片机智能小车程序 含红外循迹、避障、超声波避障 http://www.51hei.com/bbs/dpj-95364-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网友D(2019-04-11):
分成几部分的程序,可以依次烧录到单片机芯片里吗?还是必须整个程序合在一起才能烧录

网友E:
电路原理图和散件购买指导也发一下呀!比葫芦画瓢弄一个试试

网友F(2020-04-20):
这个是可以对4路电机分别控制吗

网友G(2020-12-02):
引用 网友D:
分成几部分的程序,可以依次烧录到单片机芯片里吗?还是必须整个程序合在一起才能烧录

必须合成到一起

网友H:
L298的能用吗?

网友I: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