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板子上画2个51单片机

楼主(2017-10-01):
小弟在一个PCB板上画2个51单片机遇到了问题  怎么才能禁止两个板子之间 电源和地的链接  我要画的2个MCU 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求大神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电源隔离,光耦这些吧

网友B:
可以用不同的电源

网友C:
vcc和GNG标号名不要相同,相同的网路名相同则画图软件认为是同一条线路自动连接。(分别用VCC GND和VCC1 GND1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c和GNG标号名不要相同,相同的网路名相同则画图软件认为是同一条线路自动连接。(分别用VCC GND和VCC1 GN ...

我试过 好像还连在一起呢

网友D:
如果两个单片机系统一样,画好一个,复制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个单片机系统一样,画好一个,复制一个,就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啊

嗯我知道 是因为之前在原理图里面直接复制然后导入PCB出现连在一起的现象 所以我才直接在PCB里面复制的 那这样的话 板子能用吗?

网友E:
只要网络标号不一样,那么就不会链接在一起。
比如你一个单片机所有的标号是 VCC,GND,TXD等,那么你另一个单片机可以使用 VCC2,GND2,TXD2等,这样就在一个PCB上,有两个系统。
我QQ空间上最近在进行手把手的教学,免费的。从项目方案选择,到原理图PCB的绘制,都是以工程师的思维进行的,希望能和你进行交流。QQ:182770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