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0A,0-65V大功率32.5KW可调数显电源

楼主(2017-10-01):
     大家好!前面耽搁了这么久,主要是自学单片机编程序,今天我聊聊0-65V,0-500A大功率可调数显电源的制作过程,先申明一下,本人只是业余爱好者,电子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平面设计;讲得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大指正及包涵,先给大家来几张LCD12864是显示界面,后续再谈谈电源的制作方法,大家别心急,慢慢来,毕竟本人白天要上班,有时晚上还要加班,所以出贴没那么快,请谅解。同时也多多感谢牟老师的3600W,0-60V,0-60A方案采纳,在他的帮助下,完成了本套软件及电源样品,在此,小女我只能给大家说声谢谢了!
工作界面图

采用串口工作模式,只焊接4根线,电源2根,信号2根

温度探头DS18B20
按键,是随便找的一个板,
第一个键开关键,开机默认关机,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第二个键菜单,按一下预设电压调整光标闪烁,再按一下预设电流调整光标闪烁,再按一下退出,进入主画面
第三个键+
第四个键-
开机显示界面,显示2秒钟

进入主画面,此时按一下开关机键,电源即可工作

按菜单键,进入参数设置,电压光标闪烁,此时按加减键,可以调整参数

再按一下,电流光标闪烁,调整电流

下面是运行本次的时间

最后恢复主画面
第一行:显示输出的直流电压
第二行:显示输出的直流电流
第三行:显示的预设电压电流值
第四行:显示的DS18B20功率管温度,和输出的功率值

等了那么久PCB终于到手啦!

为以防万一,焊接了两块板

我再说一下PCB板的接口
本套程序已经上传,需要本程序的朋友,来店铺下载
本人QQ:2118163693
淘宝店铺:莉德利科技
欢迎大家的光临!

    接下来我再整理一下原理图,望大家耐心等待,最后再奉上单片机程序,同时也希望大家来一起做自己喜欢的,大功率可调电源真正的0V起调,0A起调,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参照的牟老师的3600W,0-60V,0-60A.本xiao jie只是加了单片机控制而已!电源芯片SG3525,单片机PIC16F73,稳压稳流TL082.
本机控制板原理图

板子已经装好,写上程序,接上连接线
先调试电压表,在电压取样接上可调电源,开机

开机画面2秒

自动进入主界面

打开可调电源,调整电压9.1V,LCD显示9.0V,有0.1V需要调校

可调电源,调整电压9.1V,LCD显示35.6V,有0.2V需要调校

可调电源,调整电压59.8V,LCD显示59.6V,有0.2V需要调校,因为没有太多的贴片电阻,所以只好这样了,只要大家知道怎么调整,是何原因造成,就好了。
刚刚又做了一些细微调整
完全对上了
接下来调整电流值,接上500A分流器
这是在市场上买的
为了调节电流,借了一台直流钳形表,还有电子负载
接上分流器和电子负载,带载5A电流
带载10A电流
带载15A
带载20A
看来还是有一点悬殊,不过没关系,在调试整机时,再校正。
好了控制板就已经介绍完毕了,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输出功率管的驱动
驱动板PCB
这是焊好的驱动板
我们再看看功率管和变压器,整流管
长一点的是功率管散热器
短一点的是二极管散热器
功率管-igbt
在网上购买的全新IGBT
这是输入整流管,购买的二手元件
输出整流管
加工好的二极管
主变压器,纳米晶
这是厂家提供的参数

我用的130-80-50
这是输出电感,铁硅铝

这是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网上购买的二手货,容量很足

这是隔直电容

这是母线滤波电容
同时也做尖峰吸收和消震作用

好了,关键元件就说到这里,现在可以装配了
瞧瞧我的外壳
外壳已经做好了

本套程序已经上传
需要本程序的朋友,来店铺下载
欢迎大家的光临!

     大家节日快乐!

     大家下载程序以后,把它新建一个文件,文件名hex,直接烧写到IC芯片里,接上LCD12864,看看显示是否正常,显示屏是带中文字库

串口显示模式,如果显示正常,就接上DS18B20,此时温度显示当前温度值,再接上按键,是否能进入参数设置。一切正常,大功告成了。

再参照我的电压,电流调校方法即可!

网友A:
600A,够呛吧,做电源的话去一乐看看

楼主:
是0-500A,0-65V可调电源呢

网友B:
加个电抗器是不是可以当电焊机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抗器是不是可以当电焊机用了

其实不用加电抗器,你把电压调高些,预设电流就好了呀

网友C:
电源的驱动不知道如何做的,线性度如何更是未知数,我们做的150A58v,线性电源,就已经很大了。没有采用普通小小屏幕这样的方式,而用触摸屏计算机做的控制,做了18级线性度修正,精确到0.01V。你的没有线性度修正,估计精度不高(猜的哦)。
(线性电源特性解释:设定一个限流电流,设定一个稳压电压,如果实际电流不超过限流,则在稳压状态,一旦实际达到设定的限流值,则会进入恒流状态。这个好处是保护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的驱动不知道如何做的,线性度如何更是未知数,我们做的150A58v,线性电源,就已经很大了。没有采用普 ...

你说的很好!说的很经典,我赞同你的观点,我是碰到了这种问题,做了两个构想,一是PWM改为DA转换,不知道效果咋样,还没试过,有空的时候试试,估计比现在好些。第二就是预设显示直接显示PWM值,这样就预设与输出就线性了,我现在就是这么改的。本来哈,数字对模拟,就很难做到线性一致,最后干脆,模拟对模拟,就一致了。呵呵

网友D(2017-11-13):
还没有吃透,明天继续看,很好不懂的地方问楼主。

网友E:
太厉害了 300A 学习了!!!!

网友F:
得去X宝7天无条件退货的买10台电焊机回来,才能测试能不能扛500A,测试完毕全部退货

网友G:
老师的0-65V.500A电流那么大!大厉害了,太费电了!
问下老师,我制做0-72V/50A电源可以用老师这种控件吗?

楼主:
要改显示程序哟,0-72V.0-50A

网友H(2020-04-18):
还是个妹子,厉害啊

网友I(2020-12-13):
直接拿逆变直流焊机改一下,比较简单

网友J:
这个厉害储备功力充足,这么大功率一般才专业人士用得上。

网友K(2021-01-12):
厉害,看不懂呀

网友L(2021-02-25):
电镀电源,以前在工厂,天天修这玩意

网友M(2022-12-12):
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

网友N:
输出LC滤波波形如何,还有在轻载状态会打嗝吗?

网友O(2023-05-26):
你说你是搞平面设计的,我只能说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了,不然我没脸面发言

网友P(2023-11-02):
牛逼啊,还是个妹子,甘拜下风了。

网友Q:
确实很好的东西。

网友R:
世界上为什么有比我聪明10倍的人,这东西太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