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口自发自收实验-源程序

楼主(2017-10-01):
串行口自发自收实验
实验内容:
根据电路如图1所示编写程序。实现当键1按下,单片机串行口应用方式1连续向外发送“0123”四字节数据,通过串行口单片机自发自收改信号,将接受的数据显示出来;当键2按下,单片机串行口应用方式1连续向外发送“4567”四字节数据,通过串行口单片机自发自收改信号,将接受的数据显示出来;当键3按下单片机串行口应用方式1连续向外发送“89ab”四字节数据,通过串行口单片机自发自收改信号,将接受的数据显示出来;当键4按下,单片机串行口应用方式1连续向外发送“cdef”四字节数据,通过串行口单片机自发自收改信号,将接受的数据显示出来。

2 静态显示电路图

3 波形脉冲宽度测试原理

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备注
1
按键的读取
20

1、电路图的理解

2、读键准确性
2
静态显示
20

1、电路图的理解

2、显示的准确性

3、显示数据的处理
3
串行口
20

1、串行口的设置

2、串行口的发送

3、串行口的接收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led_cod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0x11,0xc1,0x63,0x85,0x61,0x71,0xff};
unsigned char dis_buf[4];
sbit led_clk= P1^6 ;
sbit led_data = P1^7 ;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unsigned char read_flag ;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char TT[4],num;
unsigned char i,j;
void led_display ( )
{
       unsignedchar t,i;
       unsignedchar input_code;
       for(i=0;i<4;i++)
       {
              input_code=dis_buf[ i];
              for(t=0;t<8;t++)
              {
                     if(input_code & 0x01 )
                     {
                            led_data=1;
                     }
                     else
                     {
                            led_data=0;
                     }
                     led_clk=0;
                     input_code>>=1;
                     led_clk=1;
              }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void rec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TT[num]=SBUF;
              num++;
       if(num>=4)
              {
                num=0;
         read_flag=1;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x;i>0; i--)
           for(j=110;j>0;j--);
}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A=1;
       ES=1;
   TR1=1;
       dis_buf[0]=led_code[16];
       dis_buf[1]=led_code[16];
       dis_buf[2]=led_code[16];
       dis_buf[3]=led_code[16];
       led_display();
   while(1)
    {
              if(key1==0)
              {
                     delay_ms(10);
                     if(key1==0)
                     {
                            i=0;flag=1;
                     }
              }
              else       if(key2==0)
              {
                     delay_ms(10);
                     if(key2==0)
                     {
                            i=4;flag=1;
                     }
              }
              else  if(key3==0)
              {
                     delay_ms(10);
                     if(key3==0)
                     {
                            i=8;flag=1;
                     }
              }
              else  if(key4==0)
              {
                     delay_ms(10);
                     if(key4==0)
                     {
                            i=12;flag=1;
                     }
              }
              if(flag)
              {
              for(j=i;i<j+4;i++)
              {
                     Send(led_code);
              }
              flag=0;
              }
              if(read_flag==1)
              {
                     read_flag=0;
                     dis_buf[0]=TT[3];
                     dis_buf[1]=TT[2];
                     dis_buf[2]=TT[1];
                     dis_buf[3]=TT[0];
                     led_display();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