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F3P+蓝牙智控(2017-9-28)

楼主:
APP软件有如下功能
1.   自动连接上设备(需用户自行在软件中选择设置)
2.   密码配对及修改功能默认为123456   (用户可自行修改但必须与模块相同)
3.   根据设置值进行三大模式工作
A. 自锁模式
1)  拨动开关模式
2)  点动开关模式
3)  延时开或关模式(具体动作及时间可由用户设定)
B. 互锁模式
C. 电机模式(2路独立的电机控制)
1)  点动正转或反模式
2)  长期正转或反模式
4.   动作反馈功能(模块执行结果自动反馈回手机端)
5.   背景音乐功能
''''''''''''''''''''''''''''''''''''''''''''''''''''重中之重'''''''''''''''''''''''''''''''''''''''''''''''''''
'第一次(或删除后重)安装本软件密码自动设为 123456 如果控制盒里面的密码也为 123456 则直接使用即可
'如果控制盒里面的密码已改为其他值,则需要在本软件的设置面页里重设密码否则不能正常控制控制盒
'方法如下:
    '旧密码框输入     123456
      '新密码框输入    控制盒里面的密码
''''''''''''''''''''''''''''''''''''''''''''''''''''重中之重'''''''''''''''''''''''''''''''''''''''''''''''''''
模块有如下功能
1.    自带4路大功率继电器(各路接触点独立且与低压供电控制部分独立)
2.    自带4个按键(目前未开发实际功能,用户有能力可自行开发它用)
3.    声光提示功能
4.    根据手机端发来的指令执行相应的工作
5.    实时反馈执行结果给手机端
6.    密码匹配功能(由用户修改确定必须与手机端密码一致若忘记密码无法恢复使用)
模块实操接法
打开手机端蓝牙智控软件自动搜集周围可用设备当找到模块的蓝牙时输入1328配对码进行配对,
配对后软件自动转为操作界面(以后使用时是否自动连接可以自行在参数设置里进行选择)其他操作按软件提示进行即可!
首先给模块供5V直流电源(POWER为供电口/内正外负)

控制4路家用电器的接法如下

控制2路直流电机接法如下

软件启动界面如下

进入参数设置提醒界面如下

参数设置界面如下

自锁控制模式界面如下

互锁控制模式界面如下

电机控制模式界面如下

网友A(2017-10-11):
更新后的app界面http://pan.baidu.com/s/1pLxB7AF

网友B(2018-02-20):
做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C(2018-05-21):
楼主做的很完美,可以试试用小雨语音助手代替蓝牙智控,效果很不一般

网友D(2018-09-06):
我试了下,觉得不错

网友E(2018-10-31):
没电路图吗???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