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C6.0的贪吃蛇游戏源码

楼主(2017-10-01):
用VC6.0软件写的一个贪吃蛇小游戏

贪吃蛇源程序如下:
//*******************************************************
//*******************************************************
//******友情提示:如想速度快点,请改小_sleep(500)函数中参数*****
//*******************************************************
//*******************如写的不好,请见谅*********************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time.h>
const int H = 8;   //地图的高
const int L = 16;  //地图的长
char GameMap[H][L];   //游戏地图
int  key;  //按键保存
int  sum = 1, over = 0;  //蛇的长度, 游戏结束(自吃或碰墙)
int  dx[4] = {0, 0, -1, 1};  //左、右、上、下的方向
int  dy[4] = {-1, 1, 0, 0};
struct Snake   //蛇的每个节点的数据类型
{
int x, y;  //左边位置
int now;   //保存当前节点的方向, 0,1,2,3分别为左右上下
}Snake[H*L];
const char Shead = '@';  //蛇头
const char Sbody = '#';  //蛇身
const char Sfood = '*';  //食物
const char Snode = '.';  //'.'在地图上标示为空
void Initial();  //地图的初始化
void Create_Food(); //在地图上随机产生食物
void Show();   //刷新显示地图
void Button();  //取出按键,并判断方向
void Move();   //蛇的移动
void Check_Border();  //检查蛇头是否越界
void Check_Head(int x, int y);   //检查蛇头移动后的位置情况
int main()
{
Initial();
Show();
return 0;
}
void Initial()  //地图的初始化
{
int i, j;
int hx, hy;
system("title 贪吃蛇");  //控制台的标题
memset(GameMap, '.', sizeof(GameMap));  //初始化地图全部为空'.'
system("cls");
srand(time(0));   //随机种子
hx = rand()%H;    //产生蛇头
hy = rand()%L;
GameMap[hx][hy] = Shead;
Snake[0].x = hx;  Snake[0].y = hy;
Snake[0].now = -1;
Create_Food();   //随机产生食物
for(i = 0; i < H; i++)   //地图显示
{
  for(j = 0; j < L; j++)
   printf("%c", GameMap[i][j]);
  printf("\n");
}

printf("\n小小C语言贪吃蛇\n");
printf("按任意方向键开始游戏\n");

getch();   //先接受一个按键,使蛇开始往该方向走
Button();  //取出按键,并判断方向
}
void Create_Food()  //在地图上随机产生食物
{
int fx, fy;
while(1)
{
  fx = rand()%H;
     fy = rand()%L;

  if(GameMap[fx][fy] == '.')  //不能出现在蛇所占有的位置
  {
   GameMap[fx][fy] = Sfood;
      break;
  }
}
}
void Show()  //刷新显示地图
{
int i, j;
while(1)
{
  _sleep(500); //延迟半秒(1000为1s),即每半秒刷新一次地图
  Button();   //先判断按键在移动
  Move();
  if(over)  //自吃或碰墙即游戏结束
  {
   printf("\n**游戏结束**\n");
   printf("     >_<\n");
   getchar();
      break;
  }
  system("cls");   //清空地图再显示刷新吼的地图
  for(i = 0; i < H; i++)
  {
   for(j = 0; j < L; j++)
    printf("%c", GameMap[i][j]);
   printf("\n");
  }

  printf("\n小小C语言贪吃蛇\n");
  printf("按任意方向键开始游戏\n");
}
}
void Button()  //取出按键,并判断方向
{
if(kbhit() != 0) //检查当前是否有键盘输入,若有则返回一个非0值,否则返回0
{
  while(kbhit() != 0)  //可能存在多个按键,要全部取完,以最后一个为主
      key = getch(); //将按键从控制台中取出并保存到key中
  switch(key)
  {   //左
   case 75:  Snake[0].now = 0;
          break;
            //右
            case 77:  Snake[0].now = 1;
          break;
            //上
   case 72:  Snake[0].now = 2;
          break;
            //下
   case 80:  Snake[0].now = 3;
          break;
  }
}
}
void Move()   //蛇的移动
{
int i, x, y;
    int t = sum;  //保存当前蛇的长度
//记录当前蛇头的位置,并设置为空,蛇头先移动
x = Snake[0].x;  y = Snake[0].y;  GameMap[x][y] = '.';
Snake[0].x = Snake[0].x + dx[ Snake[0].now ];
Snake[0].y = Snake[0].y + dy[ Snake[0].now ];
Check_Border();   //蛇头是否越界
Check_Head(x, y);  //蛇头移动后的位置情况,参数为: 蛇头的开始位置
if(sum == t)  //未吃到食物即蛇身移动哦
    for(i = 1; i < sum; i++)  //要从蛇尾节点向前移动哦,前一个节点作为参照
{
  if(i == 1)   //尾节点设置为空再移动
   GameMap[ Snake[i].x ][ Snake[i].y ] = '.';

  if(i == sum-1)  //为蛇头后面的蛇身节点,特殊处理
  {
   Snake[i].x = x;
         Snake[i].y = y;
      Snake[i].now = Snake[0].now;
  }
  else   //其他蛇身即走到前一个蛇身位置
  {
   Snake[i].x = Snake[i+1].x;
         Snake[i].y = Snake[i+1].y;
      Snake[i].now = Snake[i+1].now;
  }

  GameMap[ Snake[i].x ][ Snake[i].y ] = '#'; //移动后要置为'#'蛇身
}
}
void Check_Border()  //检查蛇头是否越界
{
if(Snake[0].x < 0 || Snake[0].x >= H
|| Snake[0].y < 0 || Snake[0].y >= L)
     over = 1;
}
void Check_Head(int x, int y)  //检查蛇头移动后的位置情况
{

if(GameMap[ Snake[0].x ][ Snake[0].y ] == '.')  //为空
  GameMap[ Snake[0].x ][ Snake[0].y ] = '@';
else
  if(GameMap[ Snake[0].x ][ Snake[0].y ] == '*')  //为食物
  {
   GameMap[ Snake[0].x ][ Snake[0].y ] = '@';
   Snake[sum].x = x;   //新增加的蛇身为蛇头后面的那个
      Snake[sum].y = y;
      Snake[sum].now = Snake[0].now;
         GameMap[ Snake[sum].x ][ Snake[sum].y ] = '#';
   sum++;
   Create_Food();  //食物吃完了马上再产生一个食物
  }
  else
   over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