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电度表+AD7755改装电流表、电压表、电量表

楼主(2017-10-01):
农网改造退下来的电子式单项电度表,机械计数。用AD7755芯片,芯片精度很高,初步试验可改成电流表、电压表、电量表(调整输入电压,LED闪烁频率改变)。还没连接单片机。有高手希望搞出单片机的显示电路程序。

2脚切断接地,不滤波,以便计算直流。
6脚通过1K电阻接地,
7脚通过10K电阻接Vcc,电压为454.5mv。调整10K电阻,可调整与输入电压乘机,使频率与5脚输入电压对应。
5脚通过1K电阻输入待测电压,或电流在取样电阻上产生的压降。
用单片机计算22脚CF的频率,换算成电压或电流显示出来。
电量表利用机械计数器计量。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1-11):
这个,22脚输出的频率只与功率有关吧?还有,你的调试方法也不对。

网友B:
我这有一个坏的电表抄的电路.用电太大CSE7758B烧掉了换一个就好了.电表资料网上搜索不到,受到国家管制!

网友C(2018-07-21):
新手,学习一下。

楼主(2018-08-21):
引用 网友A:
这个,22脚输出的频率只与功率有关吧?还有,你的调试方法也不对。

22脚输出频率受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决定。固定一个值,另一个值为输入变量,和频率线性相关。

网友D(2018-10-12):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

网友E:
不错的主意,废物利用

网友F:
能在详细点吗 没懂

网友G:
真的没看懂

网友H:
试着做个电流检测表

网友E(2018-11-12):
废物利用,方便太多太多了

网友I:
不错,废物利用,很好

网友J:
楼主想法不错,只是不太容易制作!
应该用具有单片机接口的电能表芯片制作,国产的或者国外的都有,很多。我用过的大多是SPI接口(也有IIC接口),通过程序可以直接读取电压、电流、功率、电能、频率等等寄存器的数字值,更准确!只是制作复杂一些!有兴趣,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K(2018-12-13):
高人电表都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太大了点?

拆出板子,不要外壳很小,5V供电

网友L(2019-03-04):
没看懂,能否再清晰一点?

网友M(2019-08-21):
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了

网友N: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废物利用。

楼主(2019-10-27):
引用 网友J:
楼主想法不错,只是不太容易制作!
应该用具有单片机接口的电能表芯片制作,国产的或者国外的都有,很多。 ...

这个将频率转化成功率或电压,网上测频率的单片机源码多的很,稍加改造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