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ed灯亮或是熄灭如何做?

楼主(2017-10-01):
单片机.对这个毫无头绪.我只想简单控制的控制led灯亮或是熄灭而已.买了这个.店主也不知道咋弄.麻烦各位指教一下看看要咋整.谢谢了

网友A:

简单的用个开关不就可以控制LED灯了吗,复杂的买个无线遥控发射器与接收头配上相应的电路就搞定了。再复杂的用单片机+编程语言控制。

网友B: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提问与发文无关联

网友D:
给LEd的端口赋值就可以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