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31时钟模块与单片机开发板怎么接线

楼主:
DS3231时钟模块与单片机开发板怎么接线,求大神

网友A(2017-10-01):
没源程序说啥都白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源程序说啥都白搭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3^6;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3^7;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sbit INT=P3^2;
sbit RESET=P3^3;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SALARM1ECOND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ARM1MINUTE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ARM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ARM1WEEK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ARM2MINUTE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ARM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ARM2WEEK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define BSY                 2       //忙
#define OSF                 7       //振荡器停止标志
#define DS3231_XTAL         0x10    //晶体老化寄存器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H 0x11    //温度寄存器高字节(8位)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L 0x12    //温度寄存器低字节(高2位)

u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   // 0,1,2,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       // 4,5,6,7,8,9,off
uchar data dis_buf[8];
uchar data dis_index;
uchar data dis_digit;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 temp;
    temp=val&0x0f;
    val>>=4;
    val&=0x0f;
    val*=10;
    temp+=val;

    return temp;
}

uchar HEX2BCD(uchar val)    //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 i,j,k;
    i=val/10;
    j=val;
    k=j+(i<<4);
    return k;
}

void delayus(uint us)
{
    while (us--);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SCL=1;
    delayus(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us(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us(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us(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us(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us(4);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us(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us(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us(2);
    SCL=1;
    delayus(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us(2);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us(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us(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us(2);
   }
   SCL=0;
   delayus(2);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us(3);
    SCL=1;

    delayus(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us(2);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us(10);
    return 1;
}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read_random(uchar random_addr)
{
    Start_I2C();
    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f(ack==0)
        return(0);

    SendByte(random_addr);
    if(ack==0)
        return(0);

    return(read_current());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 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write_byte(DS3231_DAY,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UTE,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OND,temp); //修改秒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 Dmin,uchar Dsec)
{
    dis_buf[7]=dis_code[D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6]=dis_code[Dhour % 10];        // 时个位
    dis_buf[4]=dis_code[D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dis_code[Dmin % 10];         // 分个位
    dis_buf[1]=dis_code[D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0]=dis_code[Dsec % 10];         // 秒个位
    dis_buf[2]=0xbf;                        // 显示"-"
    dis_buf[5]=0xbf;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 Dmonth,uchar Dday)
{
    dis_buf[7]=dis_code[Dyear / 10];        // 年十位
    dis_buf[6]=dis_code[Dyear % 10];        // 年个位
    dis_buf[4]=dis_code[Dmonth / 10];       // 月十位
    dis_buf[3]=dis_code[Dmonth % 10];       // 月个位
    dis_buf[1]=dis_code[Dday / 10];         // 天十位
    dis_buf[0]=dis_code[Dday % 10];         // 天个位
    dis_buf[2]=0xbf;                        // 显示"-"
    dis_buf[5]=0xbf;
}

void get_show_time(void)
{
    uchar Htemp1,Htemp2,Mtemp1,Mtemp2,Stemp1,Stemp2;

    Htemp1=read_random(DS3231_HOUR);    //时 24小时制
    Htemp1&=0x3f;
    Htemp2=BCD2HEX(H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INUTE);  //分
    Mtemp2=BCD2HEX(Mtemp1);

    Stemp1=read_random(DS3231_SECOND);  //秒
    Stemp2=BCD2HEX(Stemp1);

    TimeDisplay(Htemp2,Mtemp2,Stemp2);
}

void get_show_date(void)
{
    uchar Ytemp1,Ytemp2,Mtemp1,Mtemp2,Dtemp1,Dtemp2;

    Ytemp1=read_random(DS3231_YEAR);        //年
    Ytemp2=BCD2HEX(Ytemp1);

    Mtemp1=read_random(DS3231_MONTH);       //月
    Mtemp2=BCD2HEX(Mtemp1);

    Dtemp1=read_random(DS3231_DAY);         //日
    Dtemp2=BCD2HEX(Dtemp1);

    DateDisplay(Ytemp2,Mtemp2,Dtemp2);
}

void get_show_Temperature(void)
{
    uchar Ttemp1,Ttemp2,Ttemp3,Ttemp4;

    Ttemp1=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H);    //温度 高字节
    Ttemp2=BCD2HEX(Ttemp1);

    Ttemp3=read_random(DS3231_TEMPERATUREL);    //温度低字节
    Ttemp4=BCD2HEX(Ttemp3);

    DateDisplay(0,Ttemp2,Ttemp4);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7;

    P2=0xff;                    // 先关闭所有数码管
    P0=dis_buf[dis_index];      // 显示代码传送到P0口
    P2=dis_digit;

    if (dis_digit & 0x80)
        dis_digit=(dis_digit << 1) | 0x1;
    else
        dis_digit=(dis_digit << 1);

    dis_index++;
    dis_index&=0x07;            // 8个数码管全部扫描完一遍之后,再回到第一个开始下一次扫描
}

void main()
{
    uint ii = 0;

    RESET=0x1;          //DS3231复位操作,正常操作下不需要每次都复位
    delayus(5000);

    led0=0;
    led1=0;
    led2=0;
    led3=0;
    led4=0;

    P0=0xff;
    P2=0xff;

    dis_digit=0xfe;
    dis_index=0;

    TimeDisplay(12, 5, 18);

    TMOD=0x1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0=0xFC;
    TL0=0x17;

    TCON=0x01;
    IE=0x82;            // 使能timer0,1 中断

    TR0=1;

    if (write_byte(DS3231_CONTROL, 0x1C) == 0)
        led0=1;

    if (write_byte(DS3231_STATUS, 0x00) == 0)
        led1=1;

    ModifyTime(10,6,13,15,30,00);       //初始化时钟,2010/6/13,15/30/00
                                        //小时采用24小时制
    while(1)
    {
        //get_show_date();              //显示日期
        //get_show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get_show_time();                //显示时间
        delayus(5000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发的程序用八个数码管显示,你的板子只有四个数码管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4;
sbit LCD_PSB=P2^3;
sbit DQ=P3^7;                              //18b20
sbit SDA=P1^4;                              //ds32321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1^3;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SCL
//***按键功能****//
////***K1停止时间显示****//
////***K2选择修改位置****//
////***K3进行加1的修改****//
////***K4将修改写入ds3231,同时启动时间显示****//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K3=P3^4;
sbit K4=P3^5;
//定义变量
uchar numbr[10]="0123456789";                      //字模

uchar dis4[]="   ";                                                            //          第四行显示   自己添加
uchar t[]="  .   ℃" ;                                            //18b20
uint sdata,xiaoshu1,xiaoshu2;                                 //整数、小数1位、小数2位
bit fg=1;                                  //温度正负标志
uchar tempL=0,tempH=0;                                                                // 变量
uchar year,month,date,hour,min,sec;                                 //    ds3231
uchar a[]="2011年22月33日";
uchar b[]="11时22分33秒";
                                ///函数
//******************延时子程序 *******************************

//这个延时程序的具体延时时间是time=i*8+10,适用于小于2ms的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for(i;i>0;i--);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ms(uchar j)
{
while(j!=0)
{uchar i;
for(i=124;i>0;i--);  //延时124*8+10=1002us
j--;
}
}
/**************************12864部分*************************************/
/**************************12864部分*************************************/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表示DB0-DB7为显示指令数据
                                                                                             RW=L——表示DB0-DB7数据被write(当E=“H-L”,指令数据被写到IR或DR)
                                                                                             E=高脉冲
                                                                                             此时DB0-DB7=指令码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0;
         LCD_RW=0;
         LCD_EN=0;
         P0=cmd;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 uchar Y)
{
         ucharpos;

         if(X== 0)
         {
                   X= 0x80;
         }
         elseif(X == 1)
         {
                   X= 0x90;
         }
         elseif(X == 2)
         {
                   X= 0x88;
         }
         elseif(X == 3)
         {
                   X= 0x98;
         }
         pos= X + Y;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表示DB0-DB7为显示数据
                                                                                                   RW=L——RW=L,E='H-L',DB0-DB7数据被写到IR或DR
                                                                                                   E=高脉冲
                                                                                                   DB0-DB7=显示数据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dat;
         delay1ms(5);
         LCD_EN=1;
         delay1ms(5);
         LCD_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uinti;

         LCD_PSB=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操作指令
         delay1ms(5);
         write_cmd(0x0c);                                                            //打开显示,光标关闭
         delay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显示类容
         delay1ms(5);

         lcd_pos(3,0);
                                     i=0;
                                     while(dis4[ i]!='\0')
                                               {
                                               delay1ms(1);
                                               write_dat(dis4);
                                               delay1ms(1);
                                               i++;
                                               }
}
/**********************************18b20************************************************/
/**********************************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
{
uchar x=0;
DQ=1; //DQ先置高
delay(8); //稍延时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80); //延时(>480us)
DQ=1; //拉高数据线
delay(5); //等待(15~60us)
x=DQ; //用X的值来判断初始化有没有成功,18B20存在的话X=0,否则X=1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主机数据线先从高拉至低电平1us以上,再使数据线升为高电平,从而产生读信号
{
unsigned char i=0; //每个读周期最短的持续时间为60us,各个读周期之间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一个字节有8位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数据线从高电平拉至低电平,产生写起始信号。15us之内将所需写的位送到数据线上,
for(i=8;i>0;i--) //在15~60us之间对数据线进行采样,如果是高电平就写1,低写0发生。
  {
  DQ=0; //在开始另一个写周期前必须有1us以上的高电平恢复期。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                                                                                      //读温度值(低位放tempL;高位放tempH;)//
         {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if(tempH>0x7f)      //最高位为1时温度是负
                   {
                    tempL=~tempL;         //补码转换,取反加一
                    tempH=~tempH+1;
                    fg=0;     //读取温度为负时fg=0
      }
                   sdata= tempL/16+tempH*16;      //整数部分
                   xiaoshu1= (tempL&0x0f)*10/16; //小数第一位
                   xiaoshu2= (tempL&0x0f)*100/16%10;//小数第二位
                   t[0]=numbr[sdata/10];
                   t[1]=numbr[sdata%10];
                   t[3]=numbr[xiaoshu1];
                   t[4]=numbr[xiaoshu2];
         }
/*****************************************ds3231********************************************/
#define ADDRTW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ADDRTD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DAY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TE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闹铃1
#define DS3231_Al1SEC   0x07   //秒
#define DS3231_AL1MIN   0x08   //分
#define DS3231_AL1HOUR  0x09   //时
#define DS3231_AL1DAY   0x0A   //星期/日
//闹铃2
#define DS3231_AL2MIN   0x0b   //分
#define DS3231_AL2HOUR  0x0c   //时
#define DS3231_AL2DAY   0x0d   //星期/日
#define DS3231_CONTROL  0x0e   //控制寄存器
#define DS3231_STATUS   0x0f   //状态寄存器
bit ack;
uchar BCD2HEX(uchar val)           //BCD转换为Byte
{        uchari;
   i= val&0x0f;
   val >>= 4;
   val &= 0x0f;
   val *= 10;
    i+= val;
   return i;
}
uchar HEX2BCD(uchar val)//B码转换为BCD码
         {
         uchari,j,k;
           i=val/10;
           j=val%10;
           k=j+(i<<4);
           return k;
         }
void Start()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Dat);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Dat<<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delay(1);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delay(5);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
   delay(2);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delay(2);
   SCL=1;
    delay(3);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delay(2);
}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delay(1);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delay(3);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delay(2);
   }
  SCL=0;
  delay(2);
  return(retc);
}
void I2CACK(bit a)                       //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delay(3);
   SCL=1;
   delay(5);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delay(2);
}
uchar I2CRead()                                                                                  /************从DS3231当前地址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_data;
         Start();
   SendByte(ADDRTD);
   if(ack==0)
    {
return(0);
    }
   read_data = RcvByte();
   I2CACK(1);
   Stop();
   return read_data;
}
uchar I2CReadAdd(uchar addr)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
             Start();
             SendByte(ADDRTW);
             if(ack==0)
             {
           return(0);
             }
             SendByte(addr);
             if(ack==0)
             {
           return(0);
             }
             return(I2CRead());
         }
void Readtime()                                                                                            /*********************读取时间**********************/
         {
          uchar 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SEC);//秒
          sec=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IN);//分
          min=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HOUR);  //时
          hour=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DATE);  //日
          date=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MONTH); //月
          month=BCD2HEX(temp);
          temp=I2CReadAdd(DS3231_YEAR);  //年
          year=BCD2HEX(temp);
          }
void InitDS3231()                                                                                                    //ds3231初始化
         {SCL=1;
          delay(5);
          SDA=1;
          delay(5);
         }
void TimeDisplay(uchar Dhour,ucharDmin,uchar Dsec)                                     //时分秒数组赋值
         {        b[0]=numbr[Dhour / 10];        // 时十位
             b[1]=numbr[Dhour % 10];        // 时个位
             b[4]=numbr[Dmin / 10];         // 分十位
             b[5]=numbr[Dmin % 10];         // 分个位
             b[8]=numbr[Dsec / 10];         // 秒十位
             b[9]=numbr[D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DateDisplay(uchar Dyear,ucharDmonth,uchar Dday)                       //年月天数组赋值
         {        a[2]=numbr[Dyear / 10];        // 年十位
             a[3]=numbr[Dyear % 10];        // 年个位
             a[6]=numbr[Dmonth / 10];       // 月十位
             a[7]=numbr[Dmonth % 10];       // 月个位
             a[10]=numbr[Dday / 10];         // 天十位
             a[11]=numbr[Dday % 10];         // 天个位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SCL=1;
   delay(5);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delay(5);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2);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delay(1);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us
   delay(5);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4);
}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ADDRTW);                //////*******************************************************************///////////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delay1ms(10);
   return 1;
}
void ModifyTime(uchar yea,uchar mon,ucharda,uchar hou,uchar min,uchar sec)
{     uchar temp=0;
   temp=HEX2BCD(yea);
   write_byte(DS3231_YEAR,temp);   //修改年
   temp=HEX2BCD(mon);
   write_byte(DS3231_MONTH,temp);  //修改月
   temp=HEX2BCD(da);                                                                                     /////////////////////
   write_byte(DS3231_DATE,temp);   //修改日
   temp=HEX2BCD(hou);
   write_byte(DS3231_HOUR,temp);   //修改时
   temp=HEX2BCD(min);
   write_byte(DS3231_MIN,temp); //修改分
   temp=HEX2BCD(sec);
   write_byte(DS3231_SEC,temp); //修改秒
}
void xianshi(void)
   {
                            {uint i;
                   TimeDisplay(hour,min,sec);
                                     lcd_pos(1,1);                         //时间
                                     i=0;
                                     while(b[ i]!='\0')
                                               {
                                               delay1ms(1);
                                               write_dat(b);
                                               delay1ms(1);
                                               i++;
                                               }
                                     DateDisplay(year,month,date);        //显示日期
                                     delay1ms(1);
                                     lcd_pos(0,0);
                                     i=0;
                                     while(a[ i]!='\0')
                                               {
                                               delay1ms(1);
                                               write_dat(a);
                                               delay1ms(1);
                                               i++;
                                               }
                                     Read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delay1ms(1);
                                     lcd_pos(2,1);
                                     delay1ms(1);
                                     i=0;
                                     while(t[ i]!='\0')
                                                        {
                                                        delay1ms(1);
                                                        write_dat(t);
                                                        delay1ms(2);
                                                        i++;
                                                        }
                            }
}
void shuaxin(void)
         {                 uint i;
                 TimeDisplay(hour,min,sec);
                                     lcd_pos(1,1);                         //时间
                                     i=0;
                                     while(b[ i]!='\0')
                                               {
                                               delay1ms(1);
                                               write_dat(b);
                                               delay1ms(1);
                                               i++;
                                               }
                                     DateDisplay(year,month,date);        //显示日期
                                     delay1ms(1);
                                     lcd_pos(0,0);
                                     i=0;
                                     while(a[ i]!='\0')
                                               {
                                               delay1ms(1);
                                               write_dat(a);
                                               delay1ms(1);
                                               i++;
                                               }
         }
void sotp(void)
{
         uinti;
while(1)
          {
         duan1:                if(K1==0)
                            {
                            delay1ms(100);
                            if(K1==0)
                                     {
                                     Readtime();
                                     shuaxin();
                                     i=0;
                            gotoduan2;
                                     }
                            }
                            else
                            {gotoduan5;}
         duan2:               if(K2==0)
                            {
                                     delay1ms(100);
                                     if(K2==0)
                                     {
                                     i++;
                                     if(i>6){i=0;}
                                     shuaxin();
                                     }
                            }
                            switch(i)
                             {
                                     case 0:  if(K3==0){delay1ms(100);if(K3==0){year=year+1;}                 if(year>=100){year=0;}                                                             shuaxin();}break;
                                      case 1:  if(K3==0){delay1ms(100);if(K3==0){month=month+1;}         if(month>=13){month=0;}                                                                shuaxin();}break;
                                     case 2:  if(K3==0){delay1ms(100);if(K3==0){date=date+1;}                if(date>=32){date=0;}                                                              shuaxin();}break;
                                     case 3:  if(K3==0){delay1ms(100);if(K3==0){hour=hour+1;}                if(hour>=25){hour=0;}                                                              shuaxin();}break;
                                     case 4:  if(K3==0){delay1ms(100);if(K3==0){min=min+1;}                 if(min>=61){min=0;}                                                                        shuaxin();}break;
                                     case 5:  if(K3==0){delay1ms(100);if(K3==0){sec=sec+1;}                   if(sec>=61){sec=0;}                                                                shuaxin();} break;
                             }
         duan4:               if(K4==0)
                            {
                            delay1ms(100);
                            if(K4==0)
                            {
                            ModifyTime(year,month,date,hour,min,sec);
                            gotoduan5;                                 ///////////////////*******************//////////
                            }
                   }
                          else
                            {gotoduan2;}
duan5:      Readtime();
                    xianshi();
                   }
         }
main()                                              /*主程序*/
{
         lcd_init();
         delay1ms(5);
         InitDS3231();
         delay1ms(5);
         delay1ms(5);
         sotp();
}

网友D:
剛好我也需要,抓來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