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P6050能实现坐标定位的功能吗?

楼主(2017-10-01):
MUP6050,能实现坐标定位的功能吗?    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MPU6050是加速度和陀螺仪的集传感器,只能通过解算得出自身的倾斜角度,,不能得出自己在空间中的坐标,,定位功能是GPS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是加速度和陀螺仪的集传感器,只能通过解算得出自身的倾斜角度,,不能得出自己在空间中的坐标,, ...

百度上不是有人说,将陀螺仪所得到的加速度,通过两次积分就能得到位移吗

网友B:
MPU6050得到的加速度积分得到的位移是不准确的,会随时间积累漂移,没有外部数据(如GPS)校准,只是相对的。

网友C:
可以提供给楼主一个思路,惯性导航楼主听说过?我有同学毕业设计当时就是用MPU6050做的惯性导航系统,在固定坐标系中,利用惯性导航就可以得到坐标。但是做起来应该是比较有难度的,楼主数学功底不太好的话就放弃吧。但是得到坐标的方法也很多,你可以说说下实际要运用的环境,大家可以帮帮你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给楼主一个思路,惯性导航楼主听说过?我有同学毕业设计当时就是用MPU6050做的惯性导航系统,在固 ...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能不能利用MPU 6050 的性能,让一个“双足机器人”从一个“起始点”走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网友D(2022-02-28):
朋友  mpu6050坐标定位实现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  mpu6050坐标定位实现了吗?

别想了,陀螺仪的加速度的温漂和噪音很大的

网友F:
不能,因为测的是加速度,而不是速度,匀速下测得的加速度为0,速度却不一定是0

网友G:
加速度和速度好像不是一回事

网友H:
个人觉得数学编程好,应该能用加速度算出速度,用微积分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个人觉得数学编程好,应该能用加速度算出速度,用微积分做

用只是微积分的思想,程序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