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学习方向

楼主(2017-10-01):
完全没这方面的知识,但是很想自己动手,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1,想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必须要(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是这样子的吗?

2,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这三个东西在选择的时候怎么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可以适配到呢?

3,我想要对步进电机执行指定设置好的一套动作(这应该属于编程的吧?)我又应该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呢?

感谢帮助的人,感激不尽。谢谢你!

网友A:
第一项是正确的。
第二项,首先知道步进电机的功率、结构,配备相适应功率、结构的驱动器。其次考虑单片机端口输出电流是否带的起驱动器,这就需要考虑单片机与驱动器的接口方法。
第三项自然是编程语言了,编程语言很多,汇编语言、C语言是其中的两种。应该是从汇编语言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项是正确的。
第二项,首先知道步进电机的功率、结构,配备相适应功率、结构的驱动器。其次考虑单片机 ...

我的理解也是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才是一套运行的设备。但是为什么这个旋转云台就加一块小板就可以实现一套?而且还有无线遥控,旋转可正可反,还可以加减速,为什么人家能这么牛逼,好想深入学习。

网友B:
记住永远的法则:要控制什么,就必须先了解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才是一套运行的设备。但是为什么这个旋转云台就加一块小板就可以实 ...

你没必要羡慕这个,那不是你该干的事儿。那个不是步进电机,甚至可以不用单片机。想那么多干啥呢?步进电机就是你想的那样控制,搜集资料,开始学习,才是正事。学单片机最好用C,不用先把C学到什么程度,知道大概,看别人例程,就可以开始自己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必要羡慕这个,那不是你该干的事儿。那个不是步进电机,甚至可以不用单片机。想那么多干啥呢?步进电 ...

哥,给我个方向,谢你了,感谢!因为个人毫无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无从下手,甚至方向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他们这个电机为什么会动,那个电路板起了什么作用这些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才是一套运行的设备。但是为什么这个旋转云台就加一块小板就可以实 ...

实际学习单片机并不难,只要坚持,把别人喝茶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一定会有成果。学习要一定要结合实际操作,买一个单片机开发板,经销商会给你很多程序实例和教学视频。边学习视频边用开发板进行实际操作,很快你就会入门。要想将来能用单片机做点什么,别忘了要搞清楚单片机的结构,最好边学单片机边学一下汇编语言。这对将来设计硬件是有好处的。

网友D:
1,想用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必须要(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是这样子的吗?:是的,完全正确

2,单片机,驱动器,步进电机,这三个东西在选择的时候怎么才能知道他们是不是可以适配到呢?:只要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匹配就可以了,买的时候商家会给你匹配的。单片机的引脚需要接硬件电路来控制驱动器,一般接个门电路就可以了(以为现在的驱动器需要的控制电流很小一般是几毫安到十几二十几毫安)

3,我想要对步进电机执行指定设置好的一套动作(这应该属于编程的吧?)我又应该要学习哪方面的知识呢?:先学点C语言。能控制单片机的引脚的电平高低,那你就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和转速了。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驱动 需要弄懂小开关的作用,这个,驱动器的说明书有详细说明,能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的驱动 需要弄懂小开关的作用,这个,驱动器的说明书有详细说明,能看懂的。

有没有实例教程摸索摸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