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 求助 什么样才算单片机入门?

楼主:
什么样才算单片机入门?

网友A(2017-10-02):
会硬件会编就行

网友A:
会编会组装

网友B:
磕磕巴巴用单片机解决过简单的实际问题(注意 是实际解决过,不是自以为 能解决); 感觉有很多与单片机有关的东西都不是很明白(学一个月认为都明白了的肯定没入门)。

网友C:
硬件做板软件编程

网友D:
能通过自己编写代码完成一些给定的目标比如说通过单片机控制流水灯数码管 而且最好是完全理解

网友E:
要理解一本单片机经典教材,那个项目式教材不算。
我很看重理论基础,本坛那么多提问都是项目式教材和视频惹的祸,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提出的问题都基础理论未打好。

网友F:
懂原理,会汇编。

网友G:
入门的话,io熟练用,内部中断定时器要会,能做个小东西出来就基本入门了吧

网友H:
看书配电脑练习

网友I:
本人也是自学单片机,首先会学习的单片机的引脚和功能,还有就是会编程,会看时序图

网友I:
还要会使用中断和搞清楚时钟

网友J:
个人认为,能自己做一个项目,可以有人指导,就算入门了

网友K:
看书然后多动手做一些那些例子熟能生巧。

网友L:
学完51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M:
可以自己独立编出一个程序并能熟悉每行语句才行滴

网友N:
会写程序进单片机

网友N:
会编会硬件

网友O:
只要3天即可写代码、下载程序、软件与硬件仿真,串口通信等操作,这是轻度入门,是学习《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的第一章即可达到的结果,把此书后面章节全部学一遍就真正彻底入门了。

网友P:
,用单片机熟悉运用各个模块,并且尽量减少漏洞

网友Q:
能够控制流水灯安照我的意愿流动,数码管也是

网友R:
我认为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是通过检查软件和硬件,查询数据手册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到处求助,这样才算是入门了。

网友S:
个人理解,单片机入门是指;对单片机的基本结构,各个功能模块了解,能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单片机内部的工作方式,以及对应的软件程序语言能进行基本的编程,实现基本的功能,并能由一款芯片的学习,推及到另外一款芯片,这才叫入门,望采纳。

网友T:
会编程会独立制作些小作品

网友U:
能自己完成一个作品

网友V:
亲自动手,完成实物

网友W:
把板子所有的 程序跑一把             自己能写一遍就好了

网友X:
能自己写程序,控制数码管,led.这些

网友Y:
能够自己独立的设计一个项目。。。。

网友Z:
能看得懂别人的程序。还有自己能编能组

网友AA:
有问题,能解决问题就是入门

网友AB:
看视频唄

网友AC:
把单片机内部所有的寄存器搞懂就入门了

网友AD:
能够修改别人的代码实现新的功能 即可

网友AE:
硬件电路必须很熟悉,能自己做出实用性的电路规划,然后是编程调试能力,这些都是基本功。

网友AF:
看郭天祥的视频学习吧! 把郭天祥讲解的内容都消化了,也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AG:
会编 会应用  完全理解

网友AH:
师兄师姐们给了很多建议,谢谢你们!

网友AI:
像我一样,会stc,会lpc,会stm32F1,会stm32F4 这就入门了。

网友AJ:
能够自己熟练敲代码,会DEBUG,会基本流水灯等一些操作,计算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