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B带字库例程

楼主(2017-10-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sbit CS = P2^6; //片选信号
sbit SID = P2^5; //串行数据
sbit SCLK = P2^7; //串行同步时钟
sbit PSB = P3^2; //串并口选择 1:并口模式; 0:串口模式;
#define CLEAR_SCREEN 0x01 //清屏指令:清屏且AC值为00H
#define AC_INIT 0x02 //将AC设置为00H。且游标移到原点位置
#define CURSE_ADD 0x06 //设定游标移到方向及图像整体移动方向(默认游标右移,图像整体不动)
#define FUN_MODE 0x30 //工作模式:8位基本指令集
#define DISPLAY_ON 0x0c //显示开,显示游标,且游标位置反白
#define DISPLAY_OFF 0x08 //显示关
#define CURSE_DIR 0x14 //游标向右移动:AC=AC+1
#define SET_CG_AC 0x40 //设置AC,范围为:00H~3FH
#define SET_DD_AC 0x80
uint second,count,month,day ,minute,hour;

uchar code addr_tab[]={
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第一行汉字位置
0x90,0x91,0x92,0x93,0x94,0x95,0x96,0x97,//第二行汉字位置
0x88,0x89,0x8a,0x8b,0x8c,0x8d,0x8e,0x8f,//第三行汉字位置
0x98,0x99,0x9a,0x9b,0x9c,0x9d,0x9e,0x9f,//第四行汉字位置
};
void initial();
void delayms(uint t) //约延时n(ms)
{
uint i;
while(t--)
{
for(i=0;i<125;i++);
}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K = 0;
Dbyte=Dbyte<<1; //左移一位
SID = CY; //移出的位给SID
SCLK = 1;
SCLK = 0;
}
}
uchar Receive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LK = 0;
SCLK = 1;
SCL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LK = 0;
SCLK = 1;
SCL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heckBusy( void )
{
do SendByte(0xfc); //11111,RW(1),RS(0),0
while(0x80&ReceiveByte()); //BF(.7)=1 Busy
}
void Lcd_WriteCmd(uchar C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8);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byte); //高四位
SendByte(0xf0&Cbyte<<4); //低四位(先执行<<)
CS = 0;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byte )
{
CS = 1;
CheckBusy();
SendByte(0xfa);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byte); //高四位
SendByte(0xf0&Dbyte<<4); //低四位(先执行<<)
CS = 0;
}

void Lcd_Init(void)
{
PSB = 0;
delayms(50);
Lcd_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ms(1);
Lcd_WriteCmd(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ms(1);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ms(1);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20);
}
void hanzi_Disp(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s)
{
Lcd_WriteCmd(addr_tab[8*x+y]); //写地址
while(*s>0)
{
Lcd_WriteData(*s); //写数据
s++;
}
}
void shuju(uchar x,uchar y,uint sz)
{
Lcd_WriteCmd(addr_tab[8*x+y]); //写地址
if(sz<10)
Lcd_WriteData(0x20);
else
Lcd_WriteData((sz/10)+0x30);
Lcd_WriteData((sz%10)+0x30);
}
void shizhong(uchar x,uchar y,uint h,uint m,uint s)
{
Lcd_WriteCmd(addr_tab[8*x+y]); //写地址
Lcd_WriteData(h/10+0x30);
Lcd_WriteData(h%10+0x30);
Lcd_WriteData(0x3a);
Lcd_WriteData(m/10+0x30);
Lcd_WriteData(m%10+0x30);
Lcd_WriteData( 0x3a);
Lcd_WriteData(s/10+0x30);
Lcd_WriteData(s%10+0x30);
}
//当i=0时显示上面128×32,当i=8时显示下面128×32
//当i=0时显示上面128×32,当i=8时显示下面128×32
void LcdFill_Vertical()
{
uchar x,y,i;
for(i=0;i<9;i=i+8)
for(y=0;y<0x20;y++)
{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 //扩充指令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0x55); //写数据 D7-D0
Lcd_WriteCmd(0x30);
}
}
}

//当i=0时显示上面128×32,当i=8时显示下面128×32
//当i=0时显示上面128×32,当i=8时显示下面128×32
void Lcd_Fill(uchar test)
{
uchar x,y,i;
for(i=0;i<9;i=i+8)
for(y=0;y<0x20;y++)
{
for(x=0;x<8;x++)
{
Lcd_WriteCmd(0x36); //扩充指令绘图显示
Lcd_WriteCmd(y+0x80); //行地址
Lcd_WriteCmd(x+0x80+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test); //写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test); //写数据 D7-D0
Lcd_WriteCmd(0x30);
}
}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initial();
while(1)
{

hanzi_Disp(0,0," 我");
hanzi_Disp(1,0," cd ");
hanzi_Disp(2,0," ef ");
hanzi_Disp(3,0," 01 ");

}
}
void initial()
{
TMOD = 0x01;
TH0 = 0x0EE;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R0 = 1;
month=9;
day=17;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EE;
TL0 = 0x00;
count++;
if(count>200)
{
cou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hour++;
minute=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