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7-10-02):
最近学习的时候需要做一个东西。

选择的单片机型号是STC15W410S

引出4个按键2.0 2.1 2.2 2.3

需要按任何一个按键的时候都进入中断3.2里面判断按键和发送串口指令。

现在的方法是每个按键都和3.2并一起,但是缺点就是任何一个按下去,都等于所有按键同时按下了。

于是我换了个方法,在每个按键和IO之间,连接了一个电阻,100欧,结果测试还是不行。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不能用二极管隔离吗

网友B:
把电路和程序贴上来

网友C:
STC有P2口中断,设置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