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电,初学者想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7-10-02):
大二,抱着五道口那本书撸了近一个月,看懂是没啥问题,大致也知道模电就是去掉可以忽略的量,然后等效出一套能接受的~(目前是这么理解的),里面有乱七八糟的电路,比如什么镜像电流源?我想问下,这些电路需要背下来么?

网友A:
不需要,理解就可。镜像电流源更不需要,它仅是集成电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电流源的作用必须明白。看来你未掌握模电的的几个基本电路。把你那本“五道口那本书”的目录贴上来,我给你指出需重点理解掌握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理解就可。镜像电流源更不需要,它仅是集成电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电流源的作用必须明白。看来你未 ...

目录是这个~先谢谢前辈了。

网友B:
根据个人经验这些东西用不着背的

网友C:
个人觉得,对于模电,如果想成为设计芯片的工程师的话,需要好好的学习理论,主要掌握mos管的特性。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设计,我觉得不需要太深究三极管,mos管理论,知道它们的放大等作用就好,但是得学好运算放大器。

网友D:
看不懂你说的有关模拟电路的定义。但是理解的不一定对或不全。

模拟电路一般是处理模拟量,如:温度的变化,音量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量。
相对应的

网友D:
“恢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帖子没有编辑完,按错键,已误发出去,无法纠正............

和模拟电路相对应的是数字电路,数字电路一般比较简单,如开关量,要么是开、要么是关,用数字表示,就是0或1 。

电脑和单片机的CPU只能处理数字量,模拟量需要通过模/数(A/D)转换后来交给CPU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录是这个~先谢谢前辈了。

二极管、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运放、功放,直流稳压电路等可作为重点。

网友E:
看起来,对于模电,坛友大部分还是很肤浅的理解。。。。。。

网友F:
模电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自己制作感兴趣的电路,现在常用电子器件都很容易搞到,也很便宜,在制作的过程中也能增加兴趣,加强理解记忆。自己设计不出来电路不要急可以从书上或网上用些现成的电路开始,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理解这个电路,制作成功后可以按照你的思路改动一下,也可以通过维修旧电器来学习模电,总的说就是要勤动手,多测试,多测量,你会发现有很多你似懂非懂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不要怕麻烦怕投入。因为这可能是伴随你一生的职业技能。

网友G(2019-02-25):
对于模电,坛友大部分还是很肤浅的理解

网友H: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际去做一点东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运放、功放,直流稳压电路等可作为重点。

我怎么感觉这些都是基础

网友J:
个人觉得,对于模电,如果想成为设计芯片的工程师的话,需要好好的学习理论,主要掌握mos管的特性。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设计,我觉得不需要太深究三极管,mos管理论,知道它们的放大等作用就好,但是得学好运算放大器

网友K:
这个得具体对待了。我曾效力一个公司,做检验主管,老板的要求是不但电路要懂,元器件工作原理、制造工艺都要懂。理由很简单:面对供方(元器件)质量问题时,能知道供方的整改方案有效否,别被供方忽悠!

网友L:
碰到的时候再多翻翻就好了 电路实验基础很重要的

网友M:
看具体情况了,像做检测,放大等一定要掌握好而且要精于模拟电路。不然是调试不出来 的

网友N:
理解就可以

网友O:
不需要,可以通过已有现成的电路,开始学习,套用理解。俗能生巧

网友P(2022-01-21):
玩就随便,工作入职老板会考你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