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源程序+pcb原理图

楼主(2017-10-03):
这是别人设计的源程序和PCB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1^6;
sbit  k2=P1^7;
sbit  k3=P2^7;
sbit  k4=P3^0;

sbit yellowled_nb=P1^4;        //南北黄灯
sbit yellowled_dx=P1^1;        //东西黄灯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共阴
uchar data dig;        //位选
uchar data led;        //偏移量
uchar data buf[4];
uchar data sec_dx=20;//东西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c_nb=20;//南北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20;
uchar data set_timenb=20;//倒计时设置的键值保存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bit time;//灯状态循环标志
bit int0_time;//中断强行标志
bit   set;//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void delay(int ms);//延时子程序
void key();//按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_to1();//键处理子程序
void key_to2();
void display();//显示子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EX0=1;
        EX1=1;
        P1=0Xf3;// 东西通行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
                delay(10);
                if(k1!=1)
                {
                        while(k1!=1);
                        key_to1();
                }
        }

        if(k2!=1)
        {
                delay(10);
                if(k2!=1)
                {
                        while(k2!=1);
                        key_to2();
                }
        }

          if(k4!=1)
         {
                 delay(10);
                 if(k4!=1)
                 {
                         while(k4!=1);
                         set=!set;
                 }
         }

        if(k3!=1&&int0_time==1)
        {
                TR0=1;   //启动定时器
                sec_nb=20;
                sec_dx=20;
                int0_time=0;//清标志

         }         else if(k3!=1&&int0_time==0)
                    {
                        TR0=1;
                        set_timenb=sec_nb;
                        set_timedx=sec_dx; //设置的键值返回保存
                        }

}

void display()
{

                buf[1]=sec_dx/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dx%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nb/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nb%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0=table[buf[led]];
                delay(2);        //先延时,提前显示一位了
                P2=dig;
                dig=_crol_(dig,1);
                led++;
                if (led==4)
                {led=0;
                dig=0xfe;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b++;
        if(b==10)          // 定时器中断次数。
        {
                b=0;
                sec_dx--;
                sec_nb--;
/******************南北黄灯闪烁判断*************************/
                if(sec_nb==3&&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2&&time==0)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1&&time==0)
                        {
                        yellowled_nb=1;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东西黄灯闪判断************************/
                if(sec_dx==3&&time==1)
                {
                         yellowled_dx=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2&&time==1)
                        {
                        yellowled_dx=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1&&time==1)
                        {
                        yellowled_dx=1;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

                        if(sec_dx==0||sec_nb==0) //东西或南北先到达1S时即开始重新计时
                        {
                                sec_dx=set_timedx;
                                sec_nb=set_timenb; //第一次循环结束重置

                                 if(time==1)
                                {
                                        P1=0XF3;  //东西通行
                                }
                                else
                                {
                                        P1=0xde; //南北通行
                                }
                                time=!time;   //取反

                        }

        }
}

void 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加1S
        else
        sec_dx++;//东西加1S

        if(sec_nb==100)
                sec_nb=1;
        if(        sec_dx==100)
                sec_dx=1;//加到100置1

}
void key_to2()
{
        TR0=0;//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减1S
        else
        sec_dx--;  //东西减1S
        if(sec_nb==0)
                sec_nb=99;
        if(        sec_dx==0 )
……………………

单片机交通灯 源程序 原理图

网友A(2017-12-23):
程序和原理图不般配  楼主!

网友B(2018-08-24):
很好很牛逼

网友C(2020-12-16):
这个不能用单层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