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电容电感表 含单片机程序与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7-10-03):
新人第一次发帖 ,大家不要见笑 程序是在51hei电子论坛下的 再次感谢这位楼主!费时三天。第一次调试1602没有显示!检查半天查看电路没有错,按照楼主说的加上拉电阻也没有字符!原来是调电位器终于显示了,幸福激动!哪个测大电容的电位器是校准的。没有合适的电感 电感档误差大 随后在做调整。借用别人的程序(本帖附件中可下载)

原理图:

实物制作图:

测试电容105的

测试电容105的

没有按键开关只有用这了

没有按键开关只有用这了

电感

电感

5v 电源供电

5v 电源供电

这是外壳

这是外壳

网购的1602屏

网购的1602屏

背部飞线严重就不拍了

背部飞线严重就不拍了

51单片机源程序:
//*****************************************************************
//                        大道必成  原创作品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Cref 2200      //基准电容值(单位pF)
#define LCD_DATA P0    //LCD数据口(8位)
//-------I/O定义--------
sbit LCD_BUSY = P0^7; //LCD忙信号
sbit LCD_RS   = P1^0; //数据/命令选择(数据=1,命令=0)
sbit LCD_RW   = P1^1; //读/写选择(写=0,读=1)
sbit LCD_EN   = P1^2; //使能信号
sbit K1_F_LC   = P1^3; //F/LC测量选择按钮(自锁),([抬起]=0测LC,[按下]=1测F)
sbit K2_L_C    = P1^4; //L/C测量选择按钮(自锁)([抬起]=0测C,[按下]=1测L)
sbit K3_Eb_Es  = P1^6; //电解量程选择按钮(自锁),([抬起]=0低量程,[按下]=1高量程)
sbit K4_FLC_EC = P3^6; //FLC或EC(电解电容)测量选择按钮(无锁)(每按一次,翻转一次)
sbit K5_Calib  = P3^7; //手工校正(清零)按钮(无锁)(消除寄生电容值)
sbit Dischg    = P1^5; //测量电解电容时的充放电控制端口(=0放电,=1充电)
//-------全局变量定义--------
bit  FLC_EC_Flag;  //测量标志(=0测FLC,=1测电解电容)
u8   Measure_Flag; //测量标志(=1测电容,=2测电感,=3测频率,=4测小电解,=5测大电解)
u8   Lref;         //基准电感值(单位uH)(原作没有)
u16  T0_times;     //T0中断计数预设值(每50ms一次),测F=20次(1s),测LC=10次(0.5s)
u16  Timer0_Num;   //T0计数
u16  Timer1_Num;   //T1计数
u32  Frequency0;   //频率0(未接被测元件时的频率)
u32  Frequency1;   //频率1(接入被测元件时的频率)
u32  Cx;           //被测电容
u32  Lx;           //被测电感
u32  ECx_H;        //被测电解电容(大)
u32  ECx_L;        //被测电解电容(小)
//------x的n次方------------
u32 power(u8 x,u8 n)
{
    u8 i;
    u32 j = 1;
    if(n == 0)
    {
        return 1;
    }
    else
    {
        for(i=0; i<n; i++)
        {
            j *= x;
        }
        return j;
    }
}
//----延时n毫秒(12M晶振,12T模式,一个指令周期=1us)---
//----1ms=(跳转等3个指令周期+两个空指令)*200----
void Delay_ms(u8 n)
{
    u8 i,j;
    for(i=0; i<n; i++)
    {
        for(j=0; j<200; j++)
        {
            _nop_();
            _nop_();
        }
    }
}
//------LCD1602读忙标志位------
void Check_busy(void)
{
    do
    {
        LCD_EN=0;
        LCD_RS=0;
        LCD_RW=1;
        LCD_DATA=0xFF;
        LCD_EN=1;
    }
    while(LCD_BUSY==1);
    LCD_EN=0;
}
//------LCD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Command(u8 cmd)
{
    Check_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cmd;
    LCD_EN=0;
    LCD_EN=1;
    LCD_EN=0;
}
//------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8 dat)
{
    Check_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at;
    LCD_EN=0;  //机器周期小于1us时,须加延时
    LCD_EN=1;
    LCD_EN=0;
}
//-----LCD1602写字符串------
//---x=列(0~15); y=行(0,1)
//---从指定的位置开始写,直到超出屏幕显示
void LCD_Write_String(u8 y,u8 x,u8 *Data)
{
    if(y==0)      //第一行
    {
        if(x<16)
        {
            Write_Command(0x80+x);  //0x80 + 第一行起始地址
            for(; x<16&&*Data!='\0'; x++)   //'\0'字符串结束标志
            {
                Write_Data(*(Data++));
            }
        }
    }
    if(y==1)      //第二行
    {
        if(x<16)
        {
            Write_Command(0xc0+x);          //0xc0 + 第二行起始地址
            for(; x<16&&*Data!='\0'; x++)   //'\0'字符串结束标志
            {
                Write_Data(*(Data++));
            }
        }
    }
}
//------LCD1602写长整型数据------
//x=列(0~15); y=行(0,1);截取长整型后length个数字显示在指定位置(全显示length=10)
//注意此函数不支持换行,起始列+length>15时后面的显示不出来,仅能单行显示
void LCD_Write_Long(u8 y,u8 x,u8 length,u32 Data)
{
    u8 i,k;
    if(length>10)
    {
        length = 10;
    }
    if(length<10)
    {
        Data = Data%power(10,length);
    }
    if(y==0)     //第一行
    {
        Write_Command(0x80+x);      //0x80 + 第一行起始地址
        for(i=0; i<length; i++)
        {
            k = (u8)(Data/power(10,length-1-i));
            Data = Data%power(10,length-1-i);
            Write_Data(k+0x30);
        }
    }
    if(y==1)     //第二行
    {
        Write_Command(0xc0+x);      //0xc0 + 第二行起始地址
        for(i=0; i<length; i++)
        {
            k = (u8)(Data/power(10,length-1-i));
            Data = Data%power(10,length-1-i);
            Write_Data(k+0x30);
        }
    }
}
//------LCD1602写长整型数据,可以指定小数点后位数-------
//x=列(0~15); y=行(0,1);截取长整型后length个数字显示在指定位置(全显示length=10)
//注意此函数不支持换行,起始列+length>15时后面的显示不出来,仅能单行显示
//pot:小数点后显示几个数字 例:1234567 pot=2时显示为12345.67
void LCD_Write_LongPoint(u8 y,u8 x,u8 length,u8 pot,u32 Data)
{
    u8 i,j,k;
    if(length>10)
    {
        length = 10;
    }
    if(length<10)
    {
        Data = Data%power(10,length);
    }
    if(y==0)    //第一行
    {
        j=0;
        Write_Command(0x80+x);      //0x80 + 第一行起始地址
        for(i=0; i<=length; i++)
        {
            if(i==(length-pot))
            {
                Write_Data(0x2e);   //小数点
                Write_Command(0x80+x+i+1);
            }
            else
            {
                k = (u8)(Data/power(10,length-1-j));
                Data = Data%power(10,length-1-j);
                Write_Data(k+0x30);
                j++;
            }
        }
    }
    if(y==1)    //第二行
    {
        j=0;
        Write_Command(0xc0+x);      //0xc0 + 第二行起始地址
        for(i=0; i<=length; i++)
        {
            if(i==(length-pot))
            {
                Write_Data(0x2e);   //小数点
                Write_Command(0xc0+x+i+1);
            }
            else
            {
                k = (u8)(Data/power(10,length-1-j));
                Data = Data%power(10,length-1-j);
                Write_Data(k+0x30);
                j++;
            }
        }
    }
}
//------LCD1602清屏---------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_Command(0x01);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ms(15);
    Write_Command(0x38);   //16x2显示,8位数据
    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
    Write_Command(0x06);   //AC自动加1,字符依次向后写
    LCD_Clear();
}
//------判断测量类型-------
void Get_Measure_Flag(void)
{
    if(FLC_EC_Flag==0)    //测FLC按键选择标志位
    {
        if(K1_F_LC==1)
        {
            Measure_Flag = 3;   //测频率
            T0_times = 20;  //T0定时1s
        }
        else
        {
            if(K2_L_C==0)
            {
                Measure_Flag = 1; //测电容
            }
            else
            {
                Measure_Flag = 2;
            }
            T0_times = 10;  //T0定时0.5s
        }
    }
    else
    {
        TR0 = 0;        //关闭测频率(含LC)功能
        ET0 = 0;
        if(K3_Eb_Es==0)
        {
            Measure_Flag = 4;  //测小电解
        }
        else
        {
            Measure_Flag = 5;  //测大电解
        }
    }
}
//------测试(F/L/C)初始化(T0,T1初始化)------
void MeasureFLC_init(void)
{
    Timer0_Num = 0;
    Timer1_Num = 0;
    TMOD = 0x51;  //T0作定时器,T1作计数器
    TH0  = 0x3c;  //T0初值高8位(定时50ms)
    TL0  = 0xb0;  //T0初值低8位
    TH1  = 0x3c;  //T1初值高8位(计数50000次)
    TL1  = 0xb0;  //T1初值低8位
    TR0  = 1;  //T0开
    TR1  = 1;  //T1开
    ET0  = 1;  //T0中断开
    ET1  = 1;  //T1中断开
    EA = 1;    //总中断开
}
//--------计算L/C值--------
void LC_Calculate(void)
{
    float mes;
    mes = (float)Frequency0/(float)Frequency1;  //频率比
    mes *= mes;  //平方值
    if(mes < 1)  //取绝对值
    {
        mes = 1 - mes;
    }
    else
    {
        mes -= 1;
    }
    Cx = 100 * mes * Cref;   //计算被测电容值(精确到0.1pF)
    if((Cx%10) >= 5)  //四舍五入
    {
        Cx = Cx/10 + 1;
    }
    else
    {
        Cx = Cx/10;
    }
    Lx = mes * Lref * 1000;  //计算被测电感值(精确到0.01uH)
    if((Lx%10) >= 5)  //四舍五入
    {
        Lx = Lx/10 + 1;
    }
    else
    {
        Lx = Lx/10;
    }
    if(Frequency1<50)    //防止不接入电感时显示溢出值
    {
        Lx = 0;
    }
}
//----自动校正(清除寄生电容值)-------
void Auto_Calib(void)
{
    u8 i;
    if((K1_F_LC != 0) || (K2_L_C != 0))  //判断K1,K2的初始位置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Auto Calib fail!");
        if((K1_F_LC == 1) && (K2_L_C == 1))
        {
            LCD_Write_String(1,0,"Need up K1 & K2 ");
        }
        else
        {
            if(K1_F_LC == 1)
            {
                LCD_Write_String(1,0,"   Need up K1   ");
            }
            else
            {
                LCD_Write_String(1,0,"   Need up K2   ");
            }
        }
        while((K1_F_LC == 1) || (K2_L_C == 1));  //等待K1,K2的准确初始位置
        for(i=0; i<20; i++)
        {
            Delay_ms(75);  //延时1.5秒,消抖.
        }
    }
    LC_Calculate();
        Delay_ms(150);
    Lref = (Cx/Cref + 1) * 100;  //计算基准电感值(单位uH)
    Frequency0 = Frequency1;
}
//-------按键读取--------
void Get_Key(void)
{
    if(K4_FLC_EC == 0)  //如果=0(按钮按下)
    {
        Delay_ms(50);
        if(K4_FLC_EC == 0)
        {
            FLC_EC_Flag = ~FLC_EC_Flag; //测量标志取反
            if(FLC_EC_Flag == 0)  //如果=0,是测FLC
            {
                EX0 = 0;        //关闭测电解电容的功能(外部中断0关)
                MeasureFLC_init();  //测试(F/L/C)初始化(T0,T1初始化)
            }
            else  //否则,是测量电解电容.
            {
                TR0 = 0;  //T0关
                ET0 = 0;  //T0中断关
            }
        }
    }
    if(K5_Calib == 0)  //如果=0(按钮按下)(手工校正)
    {
        Delay_ms(50);  //延时50sm,消抖
        if(K5_Calib == 0)
        {
            if((K1_F_LC == 0) && (K2_L_C == 0))  //如果K1,K2处于测量电容位置
            {
                Frequency0 = Frequency1;
            }
        }
    }
}
//-------测试电解电容初始化(T0,T1及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MeasureElec_init(void)
{
    u8 i;
    ECx_H = 0;
    ECx_L = 0;
    TR1 = 0;
    ET1 = 0;
    EX0 = 0;  //关外部中断
    Dischg = 0;  //放电
    Delay_ms(180);
    Delay_ms(200);
    Dischg = 1;  //充电
    Timer1_Num = 0;
    TMOD = 0x11;  //T0,T1都作定时器
    TH1  = 0x3c;  //T1初值高8位(定时50ms)
    TL1  = 0xb0;  //T1初值低8位
    TR1  = 1;  //T1开
    ET1  = 1;  //T1中断开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外部中断开
    EA   = 1;  //总中断开
    for(i=0; i<65; i++)  //延时1.3s,等待测量
    {
        Delay_ms(20);
        if(K4_FLC_EC == 0)  //如果测量期间K4键按下
        {
            Delay_ms(20);
            if(K4_FLC_EC == 0)
            {
                break;  //中止
            }
        }
    }
    EX0    =    0;    //外部中断关
    Dischg =    0;    //放电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3c;  //重装载T0初值高8位(定时50ms)
    TL0  = 0xb0;  //重装载T0初值低8位
    Timer0_Num++; //T0计次累加
    if(Timer0_Num >= T0_times)  //如果T0计次数=T0预设值(测F=20(1s),测LC=10(0.5s))
    {
        TR0 = 0;  //T0关
        TF0 = 0;  //T0溢出标志清零
        TR1 = 0;  //T1关
        TF1 = 0;  //T1溢出标志清零
        Frequency1 = 50000*Timer1_Num + ((u16)((TH1<<8)+TL1)-0x3cb0);
        //计算频率值(Frequency1)
        Timer0_Num = 0;  //T0计次清零
        Timer1_Num = 0;  //T1计次清零
        TH0  = 0x3c;  //重装载T0初值高8位(定时50ms)
        TL0  = 0xb0;  //重装载T0初值低8位
        TH1  = 0x3c;  //重装载T1初值高8位(计数50000次)
        TL1  = 0xb0;  //重装载T1初值低8位
        TR0  = 1;  //T0开
        TR1  = 1;  //T1开
    }
}
//------定时器1中断处理-------
void Timer1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TH1  = 0x3c;  //重装载T1初值高8位(定时50ms,或计数50000次)
    TL1  = 0xb0;  //重装载T1初值低8位
    Timer1_Num++; //T1计次累加
}
//-------外部INT0中断处理--------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0
{
    if(Measure_Flag==4)
    {
        ECx_L = (50000*Timer1_Num + ((u16)((TH1<<8)+TL1)-0x3cb0))*100/2000;
        //计算低容量电解电容值(精确到0.01uF)
        if((ECx_L-2)>=0)
        {
            ECx_L -= 2;  //修正误差
        }
    }
    if(Measure_Flag==5)
    {
        ECx_H = (50000*Timer1_Num + ((u16)((TH1<<8)+TL1)-0x3cb0))*10/100;
        //计算高容量电解电容值(精确到0.1uF)
        if((ECx_H-4)>=0)
        {
            ECx_H -= 4;   //修正误差
        }
    }
}
//-----------
void Main(void)
{
    u8 i;
    u8 clear;           //清屏标志位,如果功能转换则需要清屏
    Measure_Flag = 0;
    FLC_EC_Flag  = 0;   //开机默认测FLC
    T0_times     = 10;
    Timer0_Num   = 0;
    Timer1_Num   = 0;
    Frequency0   = 169500;
        //基准频率的一半(基准频率是:当L=100uH,C=2200pF时的频率,=339000Hz)
    Frequency1   = 0;
    LCD1602_Init();
    MeasureFLC_init();
    LCD_Write_String(0,0,"  L.C.F  Meter   ");
    LCD_Write_String(1,0,"   2015-08-01  ");
    for(i=0; i<20; i++)
    {
        Delay_ms(150);  //开机画面显示3秒
    }
    Auto_Calib();
    while(1)
    {
        Get_Key();               //按键扫描
        Delay_ms(70);            //该延时使按键切换稳定
        clear = Measure_Flag;    //读测量类型标志及清屏
        Get_Measure_Flag();      //获取测量类型标志
        if(clear != Measure_Flag)
        {
            LCD_Clear();
……………………

楼主:
电容Cref影响精确度!实在找不到就用cbb电容代替,昨天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一个比较精确的电容更换确实精度提供了!

网友A(2018-01-03):
下个学学!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2-17):
除楼主外有做成功的吗?

网友B:
哪位老师知道图纸上的J3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不错 正好家里有些 老芯片 不知道怎么用掉

网友D(2019-01-17):
图纸上的J3是做测频率用的吧!

网友E:
非常好,自己做一个

网友F(2019-02-28):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师知道图纸上的J3是做什么用的?

电源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哪位老师知道图纸上的J3是做什么用的?

测电解电容的

网友G(2019-08-12):
请问楼主,测量范围如何呀?

网友H:
下载研究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I(2019-11-09):
好不知道精度好不好调整

网友J:
楼主,好文章,学习啦

网友K(2020-01-31):
搞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变压器磨完气隙后的感量需要测量,LCR仪买不起,刚好参考楼主的分享自己做一个,感谢!

网友L(2020-03-13):
标记一下,打算做一个

网友M(2020-05-11):
楼主有仿真么

网友N(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O:
有意义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P(2021-01-02):
好文章,学习啦

网友Q(2021-02-07):
我按这个做了个仿真,电解电容可以测量,无极电容和电感不能检测,不只是哪里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按这个做了个仿真,电解电容可以测量,无极电容和电感不能检测,不只是哪里问题

实物早做过了,没有问题,精度还可以,不要和专业仪器比。

网友S:
需要的实体原件有什么?

网友T(2021-04-19):
能用吗,想做一个玩下

网友U(2021-07-22):
测量范围怎么样,我用万用表测量的放话,有很多电容测量不出来的,应该是超出量程了,所以一直想自己做一个大范围的电容专用测量表。。

网友V(2021-10-30):
为什么我没办法测量电容电感(仿真)

网友W(2021-12-15):
那个J3干什么用的

网友X:
你好,这款电感测量电路,是不是先要测量电容才能进行电感测量

网友Y(2022-03-04):
感谢哥们的共享,我也想试试自己做电感表,谢谢!

网友Z(2022-05-13):
引用 网友K:
搞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变压器磨完气隙后的感量需要测量,LCR仪买不起,刚好参考楼主的分享自己做一个, ...

同行,同行

网友AA(2022-08-08):
多谢分享!正在学习制作

网友AB:
新人想问一下。测量电容和电感的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计算出电容电感值。

网友AC:
有时间也DIY一个,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