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FRC500的读卡程序-带4-3键盘输入和12864液晶

楼主(2017-10-03):
基于MFRC500射频芯片和51单片机的13.56MHzRFID射频识别系统的读写程序。
/****************************************************************************
* File:         MAIN.C                                                      *
* Version:      饭卡打卡系统简化版1.0                                       *
* Created:      2007.11.30                                                  *
* Last Change:  2008.5.15                                                   *
* Author:                                                                   *
* QQ:                                                                       *
* EMail:                                                                    *
* Compiler:     KEIL C51 uVision2 V2.23                                     *
* Description:  操作流程:先读卡,等待键盘输入,再写卡                         *
*               注意:键盘输入后,卡不能抽走,不然数据流失!                    *
*               注意:程序共有18个警告,因为有些函数暂时没用到!               *
*               注意:暂没小数显示,由于以后考虑用以太网通讯,故没加进UATR通讯*
*               留言:谢谢Hexing的帮助,如果大家对程序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找我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m500a.h"
#include "PO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_Key.h"
/*************************公有变量定义**********************************************/
bit   KEY_SCAN_G;            //键盘扫描标志
bit   W_CARD_SCAN_G;         //写卡扫描标志
tWord Card_Money;            //最大值这里只取9999,显示4位数金额
tByte LCD_Money[5];          //卡中金额显示缓冲区
tByte LCD_Key[6]="    ";     //初始化按键显示缓冲区,保证数组最后字节存有结束符'\0'
tByte temp;                  //临时变量
tByte tt1[2];                //存放卡类型号
tByte Snr_RC500[4];          //存放rc500序列号
tByte AbsoluteBlock = 8;     //对绝对块8进行操作, 取值范围为 0 <= AbsoluteBlock < 64
tByte data cardserialno[4];  //存放卡号
tByte idata blockdata[16];   //绝对块8数据缓冲区,注意其储存模式 idata
/************************私有函数原型**************************************************/
void  MCU_Init(void);                                           //单片机初始化函数
void  BEEP_Ctrl(void);                                          //蜂鸣器控制函数
tByte MF_Active(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data *cardserialno);  //卡激活函数
tByte MF_Read  (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读卡函数
tByte MF_Write (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写卡函数
tByte data RC500_Disp[13];
void hex_ten(unsigned char *RC500_St);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输入: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
******************************************************************************************/
void main (void)
{
  /*************************硬件初始化**********************************************/
  MCU_Init();
  M500PCD_Init();
  KEYPAD_Init();
  LCD_Init();
  LCD_China_Disp();
  BEEP_Ctrl();              //声音提示1,所有初始化完成,等待读卡
  /*************************大循环执行**********************************************/
  while(1)
  {
     temp=MF_Active( AbsoluteBlock,cardserialno);       //激活一张卡
     if(temp!=MI_OK)
     {
                continue;                                       //跳到 while 入口
     }
     temp=MF_Read(AbsoluteBlock,blockdata);             //读卡数据
     if(temp!=MI_OK)
     {
        continue;
         }
     BEEP_Ctrl();
     hex_ten(cardserialno);                          //声音提示2,读卡成功,等待键盘扫描
     put_char(4,30,RC500_Disp);
     /*************************按键扫描循环**********************************************/
     KEY_SCAN_G=1;                                      //允许键盘扫描
     while(KEY_SCAN_G)
         {
        Card_Money=blockdata[0]+blockdata[1]*256;       //合并绝对块8前两字节
            LCD_Money[0]=Card_Money/1000+48;                //装载千位数据
        LCD_Money[1]=Card_Money%1000/100+48;            //百位
        LCD_Money[2]=Card_Money%1000%100/10+48;         //十位
        LCD_Money[3]=Card_Money%1000%100%10+48;         //个位
            LCD_Money[4]='\0';                              //结束符
                LCD_KEY_Update();                               //键盘和LCD刷新
        delay_nms(30);                                        //每隔30毫秒扫描一次键盘
         }
           /*************************写入卡循环**********************************************/
     W_CARD_SCAN_G=1;                                        //允许写卡扫描
     while(W_CARD_SCAN_G)
     {
        blockdata[0]=Card_Money%256;                     //分解回字节数据,准备写回到绝对块8
        blockdata[1]=Card_Money/256;
        temp=MF_Active( AbsoluteBlock,cardserialno);     //激活同一张卡
        if(temp!=MI_OK)
        {
                  continue;
        }
        temp=MF_Write(AbsoluteBlock,blockdata);          //写数据入卡
            if(temp!=MI_OK)
        {
          continue;
            }
        W_CARD_SCAN_G=0;                //清循环标志,跳出while循环
        BEEP_Ctrl();
        put_char(4,30,"            ");//声音提示3,表示写卡完成,用户可以取走卡
        delay_nms(1000);
          }                                                            //注意:声音提示后的1秒延迟期间,必须拿走卡,否则体统重新读卡
   }
}
/*————————————————————————————————————————————main函数结束———————————————————————————————————————*/
/*****************************************************************************************
函数名称:tByte MF_Active     激活卡函数
函数输入: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data *cardserialno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激活A类卡类型
******************************************************************************************/
tByte MF_Active(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data *cardserialno)
{
    tByte status1;
    tByte *sak1;
        /*********************寻卡***************************/
        status1 = M500PiccRequest(PICC_REQALL, tt1);
          if (status1!=MI_OK)
        {
           return(FM1715_REQERR);
        }
        /********************防碰撞**************************/
    status1=M500PiccAnticoll(0,cardserialno);
    if (status1!=MI_OK)
        {
       return(FM1715_REQERR);
        }
        /*********************选择卡*************************/
           status1=M500PiccSelect(cardserialno,sak1);
          if (status1!=MI_OK)
        {
       return(FM1715_REQERR);
        }
    /*************************授权********************************/
    status1 = M500PiccAuth(PICC_AUTHENT1A, cardserialno, 1, AbsoluteBlock);
          if (status1!=MI_OK)                                        //对第八块(绝对地址)进行授权, 也就是第三个扇区第一块
        {
       return(FM1715_REQERR);
        }

        return MI_OK;
}
/*****************************************************************************************
函数名称:tByte MF_Read     读卡函数
函数输入: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读取射频卡的数据
******************************************************************************************/
tByte MF_Read(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
    tByte status1;
    status1=M500PiccRead(AbsoluteBlock, blockdata);

        if (status1!=MI_OK)
        {
            return(FM1715_REQERR);
        }

    return MI_OK;
}
/*****************************************************************************************
函数名称:tByte MF_Write    写卡函数
函数输入: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写入射频卡数据
******************************************************************************************/
tByte MF_Write(tByte AbsoluteBlock,tByte idata *blockdata)
{
    tByte status1;
    status1 = M500PiccWrite(AbsoluteBlock,blockdata);

          if (status1!=MI_OK)
        {
           return(FM1715_REQERR);
        }

        return MI_OK;
}
/*****************************************************************************************
函数名称:MCU_Init函数
函数输入: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初始化RC500
******************************************************************************************/
void MCU_Init(void)
{
    RC500RST    = FALSE;
    RC500_CS    = TRUE;        // Enable the CS for RC500
    IT0 = 1;                            // Config ext0 as edge trigger for RC500
    EX0 = 1;                            // Enable ext0 interrupt for RC500
    EA = TRUE;                        // Enable all interrupts
}
/*****************************************************************************************
函数名称:BEEP_Ctrl (void)    蜂鸣器驱动初始化
函数输入:
函数输出:
函数功能:有源蜂鸣器
******************************************************************************************/
void BEEP_Ctrl (void)
{
    BEEP =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