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知识关于数码管

楼主(2017-10-03):
为什么我编写好程序,可是我的数码管只能显示1这个数字,显示不了其他数字。
我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erjiguan []={    0x3F  ,0x5E, 0x06 , 0x5b , 0x4f , 0x66 , 0x6d,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0x39 ,  0x79 , 0x71  };

void main()
{
        u8 i=1000;
   LSA=0;
        LSB=0;
        LSC=0;
        P0=erjiguan[0];

        while(1);

}

求教 谢谢各路大神

网友A:
手机打不了代码,while函数应该包括main函数的全部,另外你数组里面放个0当然是只显示1了你要他显示其它的得加个for循环来改变数组里的变量

网友B:
while(1);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while(1)是一个死循环。因为条件1永远满足,程序永远在循环体中间循环。

网友D:
应该加一个循环,你这个程序执行到while之后就一直在while,不会再运行了

网友E:
void main()
{
         u8 i=1000;
    LSA=0;
         LSB=0;
         LSC=0;
         P0=erjiguan[0];

         while(1);

}

网友E:
void main()
{
         u8 i=0;
    LSA=0;
         LSB=0;
         LSC=0;
         P0=erjiguan[0];
while(1)
{
for(i=0;i<17;i++)
P0=erjiguan[i];
}
}
改成这样试试。

网友F(2019-02-25):
while同for 差不多,给条件,执行任务